GD32F450配置LAN8720碰到问题

楼主(2020-08-06):
用LAN8720替换DP83848,看过这两个寄存器应该是兼容的,在gd32f4xx_enet.h中将PHY_TYPE修改为了LAN8700,但是一直跑不通,求解答,官方没有这种例程,跪求例程,

网友A:
LAN8720和DP83848寄存器有差别噢

网友B(2020-09-06):
两种芯片肯定不能拿来直接用噢

网友C:
两种芯片不能够同时使用的,需要仔细看一下datasheet的,再进行使用。

网友D:
求助,谁有原厂的联系方式,方便告诉我一下吗?我现在需要联系一下。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基于ST的配置代码,cubemx可以直接生成支持8720的代码。

网友F:
原厂不一定支持这个

网友G(2020-12-02):
最新的固件库支持LAN8720,修改三个地方:在gd32f4xx_enet.h文件里面

另外在引脚初始化时,控制RESET引脚重启PHY,RESET引脚需要加上拉
最新的固件库到官网http://www.gd32mcu.com/即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