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使用Smart Analog Combo GUI配置MSP430 MCU的模拟信号链

楼主(2020-08-06):
想象一个世界,您可以在运行中轻松配置模拟选项,而无需更改板载组件。
MSP430FR2355 MCU中集成的Smart Analog Combo模块使您能够做到这一点。MSP430R2355 MCU包含其中的四个模块,为您提供实现设计的工具和灵活性。
什么是智能模拟组合?
如图1所示,Smart Analog Combo模块是一个集成的可配置模拟模块,可以配置为运算放大器(op amp),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或12位数模转换器(DAC)无需更改任何外部硬件组件。
图1:智能模拟组合模块图
该模块易于配置,可节省时间。它与MSP430™MCU的集成为电路板打开了空间。而且您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模块,这为将来的灵活性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
智能模拟组合与MSP430FR2355的最高工作温度额定值105 ° C 相结合,使该MCU可为烟雾探测器/消防安全设备,电池组等项目提供强大的选择。
MSP-EXP430FR2355通Launchpad™开发套件
MSP-EXP430FR2355 LaunchPad开发套件图2是用于评价工具MSP430FR2355
图2:MSP-EXP430FR2355 LaunchPad开发套件
智能模拟组合的图形用户界面(GUI),如在图3看到的那样,是用于演示MSP-EXP430FR2355 LaunchPad开发套件可以评估在集成的可配置模拟的功率MSP430FR2355与全滑块接口MCU,下拉选择和视觉表示。在演示中,您可以使用DAC生成函数,使用LaunchPad™开发套件的引脚测量自己的信号,或者使用片上12位模数转换器(ADC)测量输出。
图3:Smart Analog Combo GUI
如何开始使用Smart Analog Combo GUI
使用随附的Micro-USB电缆插入MSP-EXP430FR2355 LaunchPad开发套件。在Web浏览器上访问dev.ti.com。如左侧所示,应自动检测您的设备。从GUI Composer画廊中选择Run Interactive Demos,或转到dev.ti.com/gallery并搜索“ MSP-EXP430FR2355 ”,如图4所示。从选项中选择开箱即用的演示。
图4:dev.ti.com画廊
进入Smart Analog Combo GUI后,请确保选择屏幕右上方的Enable Function Generator Mode。现在,您已准备好开始使用该演示。
Smart Analog Combo GUI可以做什么
使用输入信号源下拉菜单(图5),可以在以下选项之间进行选择:
  • 内部DAC:从12位DAC生成信号,发送到PGA,然后使用12位ADC读取。

  • P1.6 OA1 –反向PGA输入:挂接一个信号到LaunchPad开发套件上的引脚1.6,然后馈入反向PGA。

  • P1.7 OA1 +同相PGA IN:连接信号到LaunchPad开发套件上的引脚1.7,并馈入同相PGA。

  • P1.5 ADC直接输入:将信号连接到LaunchPad开发套件上的引脚1.5,直接连接到12位ADC。

图5:输入信号源下拉菜单
使用内部12位DAC生成信号
让我们尝试内部DAC下拉选项–有两个框。左上方的图形包含由DAC生成的信号,而左下方的图形则是ADC的测量结果。参见下面的图6。默认情况下,您应该看到正弦信号的生成。
下面的框图显示了此配置中的两个智能模拟组合:一个作为内部DAC,一个作为PGA。图6还显示了左上图正在生成信号而左下图正在测量信号的位置。
图6:智能模拟组合模块框图
让我们修改波形。在DAC信号类型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SAWTOOTH波形。将信号频率增加到8Hz;您现在应该在左侧看到图7所示的波形。
图7:信号频率= 8Hz的锯齿反相波形
还有其他选项,例如DAC频率和信号幅度。如果降低DAC频率,您会注意到波形分辨率的变化。您也可以通过DAC本身来改变信号幅度,或者在运算放大器部分中增加一个运算放大器增益。

网友A:
这个工具是免费的吗

网友B:
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A:
看着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