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的 I2C通信(eUSCI)

楼主:
说到MSP430 MCU的I2C资源,那么首先就得先看一下USCI。

如果你了解过多款MSP430 MCU你会发现,内部资源里有USCI和eUSCI,那么他们什么意思呢?

USCI (Universal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即通用串行通信接口,eUSCI中的e则是enhanced的意思,即增强型,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一些主要的区别如下表所示,F2xx这一列代表USCI,FR57xx代表eUSCI

楼主(2020-08-06):
其实你会发现 区别不是很大,仅仅是寄存器的名字变了一点,在使用起来很是相似,因此本次使用eUSCI进行讲解。

eUSCI又分两种:A和B,有什么区别呢:

  • A:支持UART和SPI
  • B:支持I2C和SPI

也就是说两种都支持SPI,但A仅支持UART和SPI,B仅支持I2C和SPI。想过为什么吗?

(这段内容比较深,也不一定是全部都是正确的:我认为毕竟eUSCI就是数字逻辑电路嘛,TI设计成这种格式去给客户机会去选用SPI或I2C/UART,相对于单独设计I2C,SPI,UART内核来说,第一节省电路,可以降低功耗和成本,第二减少引脚数量。那为什么都支持SPI嘛,因为SPI协议简单嘛,没有I2C那种起始位,停止位,也没有UART那种固定的波特率,SPI自己有自己的时钟,所以内部电路集成方面与UART或I2C有一定的公共成分,而UART和I2C差别较大,结合起来没什么性价比吧,所以出现了A版本和B版本。这些仅是我的猜测。。。em……)

好啦,那么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à I2C协议。

楼主:
首先,第一部分肯定要讲清楚什么是I2C协议,这类资料网上一大堆一大堆,也可以很容易的搜索到资料来参考,我就简单的过一下吧。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 是Philips公司发明的一种用于片级连接的总线方式,有什么好处呢:

  • 简单,就两根线SDA和SCL。
  • 总线方式,可以挂接多个设备。
  • 通信速度有低速,普通,高速等模式,目前最快好像可以实现3.4Mbps速度。

其实还有挺多优点的,不然也不可能经历那么多年I2C依旧很主流。首先我想稍微解释一下挂接设备数量问题:

这个可以挂接多个设备主要是由于I2C的开漏特性决定的,即0有效,外部需要上拉电阻,开漏和推挽的资料网上也很多,可以自己查来看看。那么能挂接多少设备呢?这个本质上是由总线上的容性决定的,我们都知道,电容越大,充电时间越长,那么信号上升速度越满,当慢到不能满足I2C要求是,那么则不能挂接了,挂接设备相当于并联电容嘛,电容就变大了,然后就。。。,就。。。。

I2C协议如下:

简单吧,就两根线嘛,首先呢,起始位。如果你是个Master,需要发信号给Slave,那么肯定要给个起始位嘛,告诉Slave你开始发数据了,如上图:SCL=1,SDA由0变1标志着起始位,然后呢,肯定是要写地址了,从设备地址,总线上挂接了很多Slave,你要发送给谁呢? 那么就写谁的地址,I2C地址是7位的(别抬杠,知道有10位地址模式,不过原理相同的),然后呢,下一位是R/W,你是读Slave里的数据呢,还是写数据到Slave呢?需要吧? 后面就是数据了,当然,当你写完一个数据后,Slave会给你个回应那个,then你接着写,Slave再回应,就这样最后Master发送一个STOP位(SCL=1,SDA由低变高),好啦,那么一包数据通信即结束了。

PS:讲解一个小知识:你细看I2C协议你会发现:SDA数据线上只能再SCL=0的时候改变,SCL=1时需要保持状态,为什么呢? 简单嘛,请看START和STOP信号,你就知道了。

楼主:
好啦,I2C协议讲解完了,那么正式进入正题:MSP430 I2C如何使用:

先上一张I2C模块的内部结构图:

一堆一堆的寄存器,标志位对吧,最终出来两根线SDA和SCL是吧。就是这样的嘛,内部的模块不就是一些逻辑电路加一些Memory嘛,迷糊没事的,后面看看寄存器就知道了:

那么就开始讲解如何使用吧,也就是寄存器内容啦:

看一下有哪些寄存器:

  • UCBxCTLW0

UCA10:10位地址选择,1时为10位地址模式,0时为7位地址模式。

UCLSA10:Slave10位地址选择,也就是说你作为Master时需要通信的Slave是否是10位地址的模式。

UCMM:多Master选择,因为正常I2C时钟是由Master控制的,因此如果存在多Master时,需要释放SCL的,故设计了这一位用来应对多Master模式。

UCMST:Master或Slave选择,决定MSP430用作I2C中的Master还是Slave。

UCMODEx:模式选择:SPI或者I2C,同时SPI还分为三线和四线模式。

UCSSELx:时钟源选择,建议选SMCLK吧,频率高一点,精度也就高一点。

UCTXACK:回应地址正确,这个是再Slave或者多Master模式下,开启地址掩码功能后,只对比除去掩码的剩下地址,如果一致的话,需要发送个地址确认位(UCSWACK=1时需要手动设置发送,UCSWACK=0时会自动发送),这个就是那个地址确认位。

UCTR:发送还是接受,数据给Slave时是发送,读的时候则是接受或者作为Slave也是接受。

UCTXNACK:发送ACK信号,在Slave模式下使用。

UCTXSTP:生成STOP信号,在Master模式下使用。

UCTXSTT:生成起始信号,在Master模式下使用。

UCSWRST:软件复位使能,默认是1,即不能写一些寄存器设置I2C参数,有些寄存器想进行操作时需要复位这一位。

  • UCBxCTLW1

              UCETXINT:这一位仅在Slave模式下有用,决定着什么时候会置位UCTXIFG0(这一位置位标志着有能力去发送数据了),当这一位是1时,收到Master发送过来的START信号就会置位,当这一位是0时,则等到接收到Master发送的地址与自己的地址匹配时,才会置位UCTXIFG0(注意这种情况下地址1-3都要disable)。

              UCCLTO:I2C总线时钟超时,也就是可能总线上卡死了,这一位用来设置这个时间,也可以关闭此项功能。如果设置了时间,在超时之后会触发UCCLTOIFG中断,用户可以在中断里重新初始化I2C。

              UCSTPNACK:这一位是指在MCU作为Master接受数据时,在收到Slave的最后一个字节数据后可以发送一个响应给Slave,不过这并不符合I2C协议,因此只用在一些特定场合,正常的I2C协议,请忽略。

              UCSWACK:看UCBxCTLW0中的UCTXACK描述,这一位和地址掩码有关系。

              UCASTPx:自动生成STOP设置,这一位只用在Master模式下,在设置自动生成STOP信号后,发送完设置长度的数据后,I2C内核直接自动发送停止位,这样会简化用户操作。注意: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况:设置自动STOP后,会设置一个发送数据的长度,而这个数据长度寄存器,也就是UCTBCNTx,这个是8位的,也就是最大值就是255了,因此,如果I2C一次性需要传递的数据包超过了255字节,那么有两种方案解决:不要开启STOP,选择手动设置STOP信号,或者启动DMA模块,这两张方式都可以。手动STOP简单一点,DMA速度快一点。

              UCGLITx:错误检测位,这一位可以检测信号线上的毛刺噪声,建议直接默认就好啦。

  • UCBxBRW

               这个寄存器是控制I2C波特率的,目前MSP430的I2C模块支持快速的400Kbps(资料中说的严谨,起始可以更快的)。那么如何计算波特率的呢?看下面框图:

就是对时钟进行分频后,就直接传输给SCL线上了,因此很容易计算,在选择时钟源之后,时钟源的频率除以这一位,就是SCL的时钟频率。

  • UCBxSTATW

UCBCNTx:只读寄存器,用来获取I2C总线上接受或者发送的数据量。

UCSCLLOW:用来查看SCL状态,可以确定是否有其他设备将此总线时钟拉低了。

UCGC:只读寄存器,标志着是否接收到了通用的Call 地址。

UCBBUSY:只读寄存器,用来查看总线上是否繁忙,一般情况下,为了保证数据发送的严谨性,在数据发送前都要查询这一位来决定是否可以发送数据的。

  • UCBxTBCNT

UCTBCNTx:在上面自动生成STOP信号时提过,这一位用来设置I2C一包数据发送的数量。

  • UCBxRXBUF

I2C数据接受缓冲区,在收到I2C接受中断后(当然是在使能中断后啦),接收到的数据会存放在这个缓冲区里,需要读取出来,读取后会自动清除接收中断。

  • UCBxTXBUF

              I2C数据发送缓冲区,也就是如果你想通过I2C协议发送一个数据,那么你只需要把这个数据写入这个寄存器中即可,当数据移入移位寄存器后,开始发送,发送完成后则会触发发中断,代表着当前寄存器的值已经空了,数据已经发送完成,可以写入下一个数据进行发送了。

  • UCBxI2COA0

              I2C的general call是一个什么呢? 就类似于广播模式嘛,地址就是0,更多详细资料,请查看I2C官网:https://www.i2c-bus.org/addressing/(PS:推荐大家有问题多去官网查看,官方发布的肯定没什么问题,理解起来不会有误区)

               UCOAEN:使能自己的I2C地址。

               I2COAx:自己的I2C地址0。

  • UCBxI2COA1

参考UCBxI2COA0

               UCOAEN:使能自己的I2C地址。

               I2COAx:自己的I2C地址1。

  • UCBxI2COA2

参考UCBxI2COA0

               UCOAEN:使能自己的I2C地址。

               I2COAx:自己的I2C地址2。

  • UCBxI2COA3

参考UCBxI2COA0

               UCOAEN:使能自己的I2C地址。

               I2COAx:自己的I2C地址3。

总的来说,就是MSP430的I2C模块可以设置4个Slave地址,可以产生不同的I2C中断。

  • UCBxADDRX

              ADDRXx:只读寄存器,接收到数据对方的地址。

  • UCBxADDMASK

               ADDMASKx:地址掩码,可以选择性的接受对象固定地址的设备发送来的数据。

  • UCBxI2CSA

              I2CSAx:Slave设备的地址,注意,这个只用在MCU作为Master模式下,这一位用来设置你要发送的Slave设备他的地址。

  • UCBxIE

               各种各样的中断使能位,这个和IFG中断标志位是匹配的,也就是使能相应的中断后,产生中断的情况下后,会置位相应的中断标志位,然后产生中断。具体每个中断时什么用,请看IFG寄存器的描述。

楼主:
  • UCBxIFG

              中断标志位寄存器,

看起来好多吧,最常用的就是UCTXIFG0和UCRXIF0了,当然一些NACK,STT,STP也会用到,具体内容看下面这四张图:分别表示在Slave模式下T/R和Master下T/R,什么时候会将这些标志位置位(7bit地址模式,10bit模式的类似,请直接擦看官方的user guide)

这四张图解释的很清楚,在I2C数据包那一块会触发什么中断,这样用户可以很灵活的使用这些中断标志位和中断入口。

  • UCBxIV

中断向量表,可以和中断标志位匹配。

楼主:
好啦,寄存器内容讲解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如何使用的环节了,直接上程序吧(MS430FR2355):

其实寄存器很多,但是真正常用的寄存器很少,其他的直接默认就行了,因此不用担心看完了记不住,不重要的,看下下面程序,哪些不懂得地方直接回去找就好啦,User guide就像一个字典,你不需要去背,需要的是在遇到问题是,如何去查找就行。

  • Master模式+Slave模式:(单个地址,Slave在接收到Master数据后,发送从0开始的递增数据)两个程序可以下载到两个MCU中,实现两个MCU的I2C通信验证。

Maser 程序:

楼主:
  • Master模式+Slave模式:(单个地址,Slave在接收到Master数据后,接收到的数据)两个程序可以下载到两个MCU中,实现两个MCU的I2C通信验证。这个程序里一个Slave可以设置四个地址,产生四个中断,这个也是MSP430 I2C模块的特点。

Maser 程序:

楼主:
最后,I2C通信仅仅是规定了协议格式 START STOP等,其实在和外设通信过程中,会在I2C基础上叠加一个特殊的东西,比如你去读EEPROM,那么I2C的数据段需要包括你想读的EEPROM地址,等数据,这个要看每个使用I2C协议的芯片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