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单片机开发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0-08-06):
1.#include<>指要在编辑器设定目录下,#include""指的是在当前工程目录下。

2.要调用另一个文件中的函数,要把这个函数文件放到当前工程目录下,并且在工程中添加此文件。

3.命名中不能有-,比如:byq-ee会认为是错误的,要用下划线。

4.用IAR软件仿真时,可以加入变量,如果是查看I/O信息只需加入PXIN,PXOUT即可。

5.IAR在处理字符时,要注意,是字符处理结尾标志,他和其他编辑软件是不同的。比如我们长用字符处理会自动在结尾处加,但IAR有些是不加的,这就要十分注意。

6.如果只用到LFX1的低速时钟,9600bit/s传输的话,接收会出现问题,原因是误差太大,可以设置到4800以下。

7.在写FLASH时要注意其工作频率在257K~476k之间,如果不是,则会出现错误。而且FLAGH只能写入0,这样就出现了必须先擦除在写入的模式。

8.当IO口作为输入时,要根据平时的状态加电阻,平时为高时,加个上拉电阻,平时为低时加个下拉电阻以增加稳定性。

9.在FLASH写时一定要关外部中断。

10.MSP430一般是不要RC复位的,一般只要接个100K左右电阻就可以了,如果要加电容,它的大小要根据以下两个标准选择:

下载程序不会出现下载不了

程序上电会能稳定复位

11.用&表达式作为判断时,不要忘记加括号。

12.不要使用中断嵌套。同时,为了使用C语言来编写MSP430的高质量代码需要注意,微处理器一般用于特定环境和特定用途,出于成本、功耗和体积的考虑,一般都要求尽量节省使用资源,并且,由于微处理器硬件一般都不支持有符号数、浮点数的运算,且运算位有限,因此,分配变量时必须仔细。另外要说明的是,速度和存储器的消耗经常是2个不可兼顾的目标,在多数情况下,编程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权衡和取舍。需要注意的事项如下:

1) 通常在满足运算需求的前提下,尽量选择为变量定义字节少的数据类型。比如最常用的int和char,int是16位的,char是8位的,如果没有必要,不要使用int,而且使用char也最好使用unsigned char。运行时,可以在变量窗口看到,使用类型为unsigned char的变量是16进

制的格式,而使用int的是十进制格式,如果char没有定义为unsigned,会出现负号,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在430中是不需要负数的。

2) 尽量不用过长的数据类型,如long、long long和double

3) MSP430的C编译器不支持位寻址,所以运算中尽量减少位操作,对于只有“是”和“否”的变量,如果RAM容量允许,则可分配为unsigned char类型,可提高运算速度。如果分配为某字节的某个位,可以减少存储器的消耗,但是会降低运算速度

4) 避免使用浮点数,尽量使用定点数进行小数运算。如果必须使用浮点数,则尽量用32位的float,而不是64位的double

5) 尽量将变量分配为无符号数据类型

6) 对于指针变量,如果声明后其值不再改变,则声明为const类型,这样编译器编译时能更好的优化生成的代码

7) 尽可能的使用局部变量而非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static)。这样有利于编译器编译时更好的优化生成的代码

8) 避免对局部变量使用 &取地址符。因为这样会使编译器无法把此变量放在CPU的寄存器中,而是放在RAM中,从而失去了优化的机会

9) 仅在模块内使用的变量声明为static,有利于优化代码

10) 如果堆栈空间有限,尽量减少函数调用的层次和递归调用

11) 如果传送参数过多,可将参数组成一个数组或者结构体,然后用指针传递

12) 某些变量在中断程序和普通级别程序中都会被用到,所以必须加以保护。将变量声明为volatile类型,编译器优化时就不会移动它,对它的访问不会被延迟。为保证对volatile的变量不被打断,为此,可以在访问它的部分(即访问它的函数)前面加上__moniter的声明。

网友A:
经验之谈很好

网友B:
解决办法很好

网友C:
真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