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的正确识别方法_贴片电容的大小怎么识别

楼主(2020-08-06):
贴片电容的正确识别方法

  贴片电容形状类似贴片电阻,通常贴片电容是白色的基体,也有大部分的钽电解电容是黑色基体,但其正极一侧也标示有白色的极性。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一样也都有片形和圆柱形两种外观,其中圆柱形的贴片电容类似圆柱形贴片电阻,只是整体粗细一致,而贴片电阻则是两端稍微粗一圈。

  要学会识别贴片电容就要识别贴片电容上的数值标注方法,通常有三种:

1、一个字母和一个数字的标注方法,在白色基体上印出一个黑色的字母和一个黑色的数字或在片形钽电解电容的黑色基体上印出一个白色字母和一个白色数字作为代码,其中的字母表示电容量的前两位数字。后面的数字表示在前面的数字后面加几个‘0’。

  2、一个字母和一种颜色的标示方法,在贴片电容的基体上印出一种颜色加一个字母的组合作为代码来示意电容量。字母的意思和标注方法一相同,颜色也同样是表示在前面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后面加几个‘0’。

  3、色环标示方法,这是圆柱形贴片电容通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其中前两环表示电容量的前两位有效数字,第三环表示在前两位有效数字后面加几个‘0’,第四环则表示误差值,第五环表示电容器的温度系数。

  贴片电容的大小怎么识别

  贴片电容很多由于体积所限,不能标注其容量。所以一般都是在贴片生产时的整盘上有标注。如果是单个的贴片电容,要用电容测试仪可以测出它的容量。

  万用表测量大小:

  1、黑表笔接COM,红笔接最右边上面;

  2、将档位接在被测电容大小的档位;

  3、将万用表表笔连接两端测试即可得知。

  怎么判断贴片电容的容量

  一般来讲,贴片电容是没有丝印的。所以如果目测,基本上是体积越大容量越大,但也不是绝对的,所以光靠目测只能知晓大概,并且还需要一定的经验。电容的电性要求高,最好用电桥等仪器进行测量,否则使用时会击穿报废。

网友A(2020-11-11):
关注了解贴片电容,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