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前辈们, 哪种仿真器可以用5V电源仿真

楼主(2020-08-06):
刚接触华大MCU, 向代理商申请了几片HC32L130F8UA, 送了个J-OB V2 仿真器; 仿真的时候发现5V接单片机就找不到单片机, 3.3V可以; 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前辈们, 哪种仿真器可以用5V电源仿真?

网友A:
隔离的Jlink或者L13x的STK自带的仿真器。

网友B:
DAP的不错,开始也跟你一样,不知道选哪样

网友C(2022-08-20):
你5V仿真解决了么?

网友D:
自己买一个支持5V的仿真器就行,当然,你得问仿真器卖家支不支持5V

网友E:
仿真器上有跳线帽吧

网友F(2022-10-16):
这个不是看MCU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