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生成的hex格式怎么转换成SOCX格式

楼主(2020-08-06):
请问各位大神,生成的hex代码怎样转换成SOCX格式文件,然后脱机焼写?

网友A:
在烧录软件上面加载好程序,配置好设置之后,保存项目,保存的文件就是.SOC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烧录软件上面加载好程序,配置好设置之后,保存项目,保存的文件就是.SOCX的
...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