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 PWM强制为低后如何恢复?

楼主(2020-08-06):
我现在使用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OC_MODE_LOW);//PWM输出强制为低
输出可以为低,但是无法再次恢复PWM波形了,我从新写入主输出函数也不行,大家帮我看下怎么写能再次输出,
应该有再次开启PWM函数,但一直没有找到,
因为程序要求速度比较快,从新运行定时器时间比较长

网友A: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TIMER_OC_MODE_LOW);
delay_1ms(10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TIMER_OC_MODE_PWM0);

我在GD32F403上测试没有问题啊

网友B(2020-11-13):
你好,我这边测试了是可以的,代码如下,直接再配置一次PWM模式就可以了。可能是你timer哪里配置错了,所以没有输出PWM波形,另外看下有没有引脚冲突

网友C:
大哥找到你了哈?能否问你一些你的LED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