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这颗太阳能闪烁芯片是啥名字?

楼主(2020-08-06):
如上图,芯片封装是SOT23-5。求芯片型号。或者有这颗芯片资源的联系我。

网友A:
〓◆ 如韵电子产品样本 580页 33.7M 超清书签版 ◆〓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754c1497vlXEAB&id=610644575032&ns=1&abbucket=19#d ...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这个只是闪烁芯片,还需要太阳能板接入口,判断太阳能板是否有电压来决定是否闪烁。
有太阳的时候,太阳能给电池充电。没太阳的时候电池放电闪烁。

网友B:
看了下,你这个是太阳能镍氢充电+LED灯闪烁指示,有类似资源如YX8615等可参考,不过你的电路好像有点不一样,有需要可私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这个只是闪烁芯片,还需要太阳能板接入口,判断太阳能板是否有电压来决定 ...

加2只二极管就能切换,电阻用于充电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你这个是太阳能镍氢充电+LED灯闪烁指示,有类似资源如YX8615等可参考,不过你的电路好 ...

看了一下YX8615,闪烁占空比50%     太耗电了,一节镍氢电池充饱电只能用几个小时。其他的都能满足。

谢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