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耦合电容选择

楼主(2020-08-06):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很纠结这个功放输出耦合电容选择

网友A:
你这是要将人脖子扭弯的节奏?
看你的需求,输出有80V直流分量,电容的这边才24V直流,完全可以用电解电容来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将人脖子扭弯的节奏?
看你的需求,输出有80V直流分量,电容的这边才24V直流,完全可以用电解电容 ...

刚上传,就看到图倒着了。。。又重新上传了。。。电容两端直流分量不共地。就算共地的话,可以用电解电容做吗,推挽交流输出会不会把电容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将人脖子扭弯的节奏?
看你的需求,输出有80V直流分量,电容的这边才24V直流,完全可以用电解电容 ...

全桥推挽,直接用铝电解是不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