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智能涡街流量计

楼主(2020-08-06):
  涡街流量计核心用途用于管道对介质流体流量的监测及测量,像是液体、气体、蒸汽多种介质都可进行测量。涡街流量计是比较常用常见的一款流量计,实用性高伍可动的机械零件,可靠性较高并且维护量小。随着对流量计技术不断研发与技术升级智能型涡街流量计已横空出世逐渐开始替代传统型涡街流量计。
  智能涡街流量计与普通涡街流量计测量原理如出一辙并无差异,同样是依据卡门涡街原理进行测量,涡街流量计具备很多不可兼得有点,已被广泛用于各个行业领域。测量原理根据流体震荡当流体在管道中经过涡街流量变送器时,在三角柱的涡街发声体厚上下交替产生正比于流速的两列漩涡,此时漩涡的释放频率与流过漩涡发声体的流体流速及漩涡发生体特征的宽度有关。

LUGB型涡街流量计功能与特点
a、较宽的测量量程范围、精度高、压损小,具有较高可靠性及稳定性(长期)。
b、结构简单安装维护便捷,无可动部件、四轴飞行器械磨损。
c、真正的智能型涡街流量计最新外观设计,本体运用精密铸造工艺,外观精致美观,耐高温抗腐蚀强。
d、常用信号有脉冲或者模拟信号,并且信号稳定具备抗干扰能力。
e、标准出口级纯英文液晶显示屏,完全替代传统英文代码模式,提升用户操作体验。

  智能涡街流量计出众的地方显而易见,无论是功能、外观、安全等各项都得到了极大提升。说完智能涡街流量计特点我们需要深入了解智能涡街流量计的技术参数,准确的技术参数可以说是流量计的独家身份*,只有明白参数信息才能方便我们依据工程需求来选择涡街流量计。

上海有恒测控UH-LUGB智能涡街流量计技术参数
1、测量介质:液体、一般气体、蒸汽
2、公称通径:DN15~DN300(满管式)、DN150~DN2000(插入式)、DN2000以上口径协议供货。
3、介质温度:-40~100℃(常温)、-40~250℃(中温)、-40~320℃(高温)、-40~350℃(超高温)
4、公称压力:1.6MPa、2.5MPa、4.0MPa(>4.0协议供货)
5、精度:±1%R,±1.5%R(满管式)
          ±1.5%R,±2.5%R(插入式)
6、供电电源:+12VDC(三线制脉冲输出)、+24VDC(三线制脉冲输出型及二线制电流输出型)、3.6V锂电池、双供电
7、本体材质:304(其它材料协议供货)
8、防护等级:IP65(其它防护等级协议供货)
9、环境条件:温度-20℃~55℃,相对湿度5%~90%,大气压力86~106kPa。
以上就是上海有恒测控提供的UH-LUGB涡街流量计的技术参数,科普了智能涡街流量计的概述、原理、参数了,接下来就是流量计的安装。在安装涡街流量计前特别注意要对工程管道进行勘察,并且还有很多小细节需要特别注意。最后我们来看下安装涡街流量计有哪些要求,以方便安装时出现问题影响工程进度。

对安装环境的要求
a、安装场所不能有强烈震动或是强磁场干扰:泵或者是阀门等引起的管道震荡可能会造成流量计对测量精度偏差,影响正常测量。必须安装时建议在上下游2D处加设管道紧固装置,用来支撑管道或是采用软管隔离加强抗震。
a、应避开高温热源及辐射源的直接影响。必须安装必须有隔热通风设备,在测量蒸汽啊这种高温介质时可以防止转换器温度过高,应进行隔热处理,以确保流量计外壳暴露在外,以便热量向外辐射。
b、避开高湿环境和强腐蚀气体环境。当然必须安装呢需要具备通风措施。
c、流量计最好避开安装于架空较长的管道上,由于管道的下垂容易造成流量计与法兰之间的密封泄漏。必须安装须在流量计的上下游2D处分设管道支撑点。
d、上海有恒测控建议最好将仪表安装在室内,安装在室外应注意防水,防潮、防晒。使用防护罩遮阳。特别注意在电气接口处应将电缆线弯成U型,避免水顺着电缆线进入放大器壳内。
e、流量计避免安装在阀口出口较近位置,否则阀门的开关会影响流量计使用寿命,甚至直接损坏流量计。为了方便流量计使用寿命应安装旁通管道。
f、应保证管道内介质处于满管状态,流量计可以安装在水平或者垂直的管道上,如果安装在垂直管道上,被测介质如果是液体时须自下往上流动。
g、流量计的上游不应设置流量调节阀,而是把流量调节阀安装于流量计下游。
h、流量计对安装点的上下游直管段是有一定要求的,否则会影响介质在管道中的流场,降低测量精度。
好啦,关于智能涡街流量计的基本常识就介绍到这里,涡街流量计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提到的东西,比如如何安装、选型、外形尺寸等等。可见一个小小的流量计都有那么多故事量等着我们去深度。了解更多资讯信息请登陆上海有恒测控官网www.shyhf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