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耦合电容选择

楼主:
如图所示,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功放是全桥推挽输出

网友A(点评):
这个从方案上考量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不改成本会有点高。

网友A(点评):
也不能直接用24V电源并联负载啊,算是低内阻的电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方案应该没法改了,因为我是去配合模块,不是模块配合我。。。因为模块的发货量要大的多,改模块总体成本更高。最经济的方案应该就是戈卫东戈工说的,要么继电器切换,要么不加电容,直接接24V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后面加一个变压器也可以。不要电容了。

网友A(点评):
只要80V的电源是对大地是浮的,并且采用BTL桥接,安全没有问题。用直连是可以的,没有发挥出有效功率,可能是耦合电容太小导致。

网友A(点评):
非级性高耐压的电容都不便宜了,或许采用手脚串联的大的电解电容,但长期运行可靠性有点问题。

网友B(2020-08-06):
当然是不要电容直接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不要电容直接连。。。

不要电容直接24V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不要电容直接连。。。

直接24V干上原理上是能说通的,因为不共地嘛,可没有隔直电容的话,虽然OUTA和OUTB之间压差是0V,但是每一路都带了80V的直流分量啊。会不会造成人身伤害啊

网友B:
你额外加一个24V直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额外加一个24V直流干什么?

检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量小不是电容C1C2缘故 ,而是并联的24v和24GND所分流的损失,因此你要修改这24V检测回路 ,还个检测回路 ...

我一开始也是怀疑是24v分流所致,后来把检线用24v去掉,还是会声音小。我满负载时,负载电阻大约是96欧。低频率声音时c1.c2上容抗就很大,在电容两端压降,理论值和实测值相符。

网友B:
建议用继电器切换功放和检测电路。二者只有一个连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继电器切换功放和检测电路。二者只有一个连扬声器。

之前版本就是可以切换的,现在要求实时监测。。。我也很无奈啊,看来只能使用大容量的CBB了,几个CBB并起来使用,就是成本高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版本就是可以切换的,现在要求实时监测。。。我也很无奈啊,看来只能使用大容量的CBB了,几个CBB并起 ...

几个恐怕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恐怕不够。。。。。

找了厦门法拉的,他们有250V,15uF的,但是我这是两路都得加,相当于电容容量降低一半了。满载时电流又很大。所以至少用4个,成本得很高了!如果不从安全考虑,真想把电容去掉!太他妈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恐怕不够。。。。。

帮忙看看还有什么其他招,可以使用铝电解。。。

网友B:
测量功放的输出电压电流,不就可以判定线路状态,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搞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功放的输出电压电流,不就可以判定线路状态,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搞那么麻烦? ...

功放后面挂广播模块,这个24V是给模块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功放的输出电压电流,不就可以判定线路状态,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搞那么麻烦? ...

模块一是靠这个24V供电,再就是可以用这个24V去检后面喇叭工作状态

网友A(点评):
加一个隔离电阻即可,测出其直流电压。

网友A:
用一种方案,用常规的D类的功放IC,如TI或市面的功放板,后级用变压器,把96欧的负载转换成标准的8欧,安全且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种方案,用常规的D类的功放IC,如TI或市面的功放板,后级用变压器,把96欧的负载转换成标准的8欧,安全 ...

公司上一代产品就是用的您说的这个方案,TPA3255+环形变压器升压。现在用这个高压直接推MOS,为得就是省掉那个环形变压器,一个变压器九十多,而且要从深圳发到北方,运输成本也高。功放也很笨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上一代产品就是用的您说的这个方案,TPA3255+环形变压器升压。现在用这个高压直接推MOS,为得就是省 ...

还是功放的驱动能力不够,对高阻的负载,可实测下负载的功率是否足够,在没有加检测电路下。必须要加一个阻抗变换网络才对。我看这是功放级不改的情况下,去掉升压变压器的项目吧,不能直接这样接的,就会大大压低功放的效率。

网友A:
又是个地产,小区的广波糸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个地产,小区的广波糸统?

消防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