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突然只有电流声,然后又恢复了

楼主(2020-08-06):
各位老师,
     测试一个产品时,有时候(振动或者类似震动甩动产品)发现突然没有声音了,且听到明显的电流声。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现象?
     喇叭被振动后卡住了?
     在振动过程中,产品有大的电流抖动,因为电流抖动干扰了?
     奇怪得很。

     此前经历小蜂鸣器不响的现象,后来并联一个放电电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次喇叭不响(发出明显的电流声),是同样类似的问题?

     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A:
功放供电不稳定?

网友B:
音圈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供电不稳定?

就是直接只剩下电流声了。
供电是有点不稳定。但如果因为系统不稳定,跳到播放静音了,那应该不会有明显电流声。

楼主:
音圈卡住是因为物理卡住了?或者说采用什么措施可以防止音圈卡住?
多谢啊。
类似于在喇叭线两段加电阻?或者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音圈卡住是因为物理卡住了?或者说采用什么措施可以防止音圈卡住?
多谢啊。
类似于在喇叭线两段加电阻? ...

买好一点的喇叭,不会卡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好一点的喇叭,不会卡的那种。。。

目前的喇叭还算一般了,不算好,也不能算差。
客户也定死了要这个喇叭啊。。。。哈哈
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