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实验分享[自设STM32F103VET6测试LCD]6、PWM测试

楼主(2020-08-06):
为了测试多路Timer本例选择了独立带有PWM输出的TIM1,3。只好用这2个TIMn来测试PWM。
由于是独立的2个时钟,所以周期等都不同,分别依次为2KHz,5KHz。由于我的主频为内置8MHz,时钟树最高只能设到64MHz,按照这个来设置其它的。导出工程文件。
当STM32CumeMX选设好后,可以在对应的tim.c中重新设置各项参数,还是很方便的。具体在STM32CubeMX中的TIM1的配置中截了3张图,分别是PING,Parment Settings和GPIO Settings,见图23_3_1~3。PWM2的Time3的设置与之相同之事频率为5K,设置值为199。
在在自定义变量中添加变量:
int16_t pwm1=499,pwm3=199。
main前添加LED测试程序,原来的减少到1个:
//TEST LEDs
void ledTest(void){
  if(HAL_GPIO_ReadPin(GPIOC,LED1_Pin)){
    HAL_GPIO_WritePin(GPIOC,LED1_Pin,GPIO_PIN_RESET);
  }else{
    HAL_GPIO_WritePin(GPIOC,LED1_Pin,GPIO_PIN_SET);
  }

在main的里面前边添加函数:
MX_TIM1_Init();
MX_TIM3_Init();
HAL_TIM_PWM_Start(&htim1,TIM_CHANNEL_4);//PA_11_2KHz
HAL_TIM_PWM_Start(&htim3,TIM_CHANNEL_2);//PB_5__5KHz
在循环体中添加:
   ledTest();
   HAL_Delay(10);
   adc_getvalue();
   if(pwm1<490)pwm1+=4;else pwm1=10; TIM1->CCR4=pwm1;//PA_11_2KHz
   if(pwm3<195)pwm3+=2;else pwm3=5;  TIM3->CCR2=pwm3;//PB_5__5KHz
编译下载,结果见组合照片23_3_4,波形见照片23_3_5和23_3_6。特别打开tim.c,可以看到TIM1的函数:
void MX_TIM1_Init(void){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TIM_BreakDeadTimeConfigTypeDef sBreakDeadTimeConfig;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63;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499;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8;
  htim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PWM_Init(&htim1) != HAL_OK){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1, &sMasterConfig) != HAL_OK){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5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EN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4) != HAL_OK){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RunMode = TIM_OSSR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IDLEMode = TIM_OSSI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sBreakDeadTimeConfig.DeadTime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State = TIM_BREAK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
  sBreakDeadTimeConfig.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if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htim1, &sBreakDeadTimeConfig) != HAL_OK){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HAL_TIM_MspPostInit(&htim1);
}
htim1.Init.Period = 499;
改变499可以改变输出频率,改变PWM输出频率周期,尝试过10K[设置为9]输出波形很好。
顺便在此节将Systick也做了测试,将原来主函数中的程序计数器js变量放在systick函数中加1,主程序中判断超出999999清零。代码分别如下:
在main后边添加systick函数:
//Systick Return
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void){
  tickCnt++;
  if(10==tickCnt){tickCnt=0;js++;}//改变10可以改变计数速度
}
更改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函数最后部分的: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后边的实数可以改变Systick中断时间,如上大约为1ms中断一次,每10次js增加1。

23-3

23-3

23-3

23-3

23-3

23-3

本文转载于[自设STM32F103VET6测试LCD]6、PWM测试
http://www.stmcu.org.cn/module/forum/thread-61894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