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实验分享F429I Discovery开发板TouchGFX CubeMX移植教程

楼主(2020-08-06):
刚接触TouchGFX几天,由于网上TouchGFX相关资料非常有限,填了n多的坑,终于在Discovery开发板上移植成功,为了帮助大家尽快熟悉TouchGFX,特整理了移植的过程,供大家参考,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望大家见谅!

首先,CubeMX5.0已经开始支持F4、F7系列的MCU使用TouchGFX了,最新的固件库里也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很方便的烧录到板子上,体会一下TouchGFX的强大图形效果,不过看过之后,自然想到的是自己如何也能够编写出华丽的图形界面,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开始打开CubeMX开始配置项目。不过由于缺乏相关资料,这两天一路移植过来,遇到的坑,说起来都是泪,特写出来,希望大家以后能够绕道走,避免掉坑。
废话不说,进入正题。按照CubeMX的提示,选择F429I Discovery板,进入配置,根据提示,选择Discovery板默认配置,采用这个默认配置,基本上SDRAM、CRC、Tim、LED、I2C、SPI、LTDC等外设基本都根据板子配置好了,仅仅做一些简单修改即可。
具体几个需要配置修改的地方如下:
时钟设置为主频168M,最下面的LCD CLK设置为6-18M之间,过高就会花屏,过低刷新率就变低(实测6-18M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

DMA2D 配置页面,设置颜色格式为RGB565

LTDC配置页面,上面设置为RBG666,下面屏分辨率的参数按图设置

图形选项如图所示,选择TouchGFX和LTDC界面
分辨率和像素格式如图,选择240*320 RGB565

在TouchGFX页面,在路径处填入TouchGFX设计器的文件路径,可通过右侧小黄文件夹找到。

在参数设置页面,按LTDC和SPI的接口,选择相应端口,如果不是Discovery板,需要根据实际接口选择,这一点很重要。
待以上设置都配置完成,写好项目名称、IDE软件类型以及生成项目的一些选项后,点右上角的GENERATE CODE按钮,生成TouchGFX项目文件。生成后先不要用KEIL或其他IDE打开项目,需要还回到CubeMX中,调用TouchGFX设计器进行图形界面设计。调用TouchGFX的进入点如下图红箭头所示,没有生成项目是,该按钮为灰色,项目生成后,该按钮就为有效的蓝色了。(图中我没有实际生成项目,故图标为灰色)
点击Execute进入TouchGFX设计器。
电脑速度慢,启动时间有点长。

进入设计器后,利用左侧的各种控件,设计自己的GUI界面,该过程涉及素材搜集、界面配色、美化等,比较耗时,不过多讲解,这里设置了6个按钮,其中1、2按钮配置了点击事件,事件触发一个动作函数,在设计器里为两个按钮的动作函数命名,下来KEIL里编程需要用到。
界面编辑完成后,点保存,并点右上角按钮生成TouchGFX代码,如下图所示: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左下角提示栏提示代码生成完毕,即可关闭TouchGFX设计器,回到CubeMX中,再次点击CubeMX右上角的GENERATE CODE按钮,生成完整的包含刚才设计器里设计界面源码的TouchGFX项目文件。这时可以按提示用KEIL打开项目文件。
这时我们还要给CubeMX自动生成的项目文件查缺补漏,否则直接编译是通不过的。
1、为项目文件添加TouchGFX源码库
CubeMX生成的TouchGFX项目,竟然连TouchGFX的lib库都没有自动添加,实在想不通,只能自力更生,手动添加了。在项目文件夹下
\Middlewares\ST\TouchGFX\touchgfx\lib\core\cortex_m4f\Keil 目录中找到touchgfx_core.lib,在KEIL里添加进项目。
2、添加Discovery板的触摸驱动
到CubeMX5.0的F4固件库内找到CubeMX F4 discovery驱动夹复制到项目文件的BSP目录,然后添加如下两个需要的驱动文件到项目中。
stm32f429i_discovery.c和stm32f429i_discovery_ts.c,同时STM32F4TouchController.cpp开头,添加包含stm32f429i_discovery_ts.h的语句,注意添加位置,需要在extern "C"声明范围内。同时将复制过来的驱动文件夹的头文件路径在KEIL中保存一下(点魔术棒设置)
3、去掉CubeMX错误添加的两个驱动
exc7200.c 和ts3510.c,这两个文件没有用,反而导致编译错误。

4、两个地方添加extern "C"声明
a、main.cpp 90行处

b、BoardConfiguration.cpp 286行处

5、BoardConfiguration.cpp 第213行处
void LCD_Delay(uint32_t Delay)函数注释掉,与其他函数重复了

6、STM32F4TouchController.cpp文件第21行,将系统注释掉的触摸初始化函数恢复
BSP_TS_Init(LCD_GetXSize(), LCD_GetYSize());

7、STM32F4TouchController.cpp文件第32行,将系统注释掉的触摸数据获取代码恢复,同时注意将state.后面的x、y改为大写的X、Y(原定义为大写)
if (state.TouchDetected)
    {
        x = state.X;
        y = state.Y;
        return true;
    }

至此,经过修改的项目大致可以通过编译了,可以试着编译一下,会出现一些警告,但是不会有错误。不过未能通过编译,请按上述步骤检查项目代码修改情况。

未完待续……本文转载于F429I Discovery开发板TouchGFX CubeMX移植教程
http://www.stmcu.org.cn/module/forum/thread-6193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