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IQmath中文手册

楼主(2020-08-06):
赞

网友A(2020-09-05):
IQmath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网友B:
DSP IQmath 中IQ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C:
IQmath库的头文件?

网友D:
IQmath可以进行浮点运算的加速

网友E:
TI的DSP的IQMath库的优点有哪些?

网友F:
2812使用iqmath时怎么配置cmd

网友G:
用IQMATH实现

网友H:
TI定点DSP中有IQMATH方式表示的浮点数

网友I:
对于DSPc6000系列,可以采用IQmath库函数

网友D:
基于IQmath库的软件应该是只能在TI MCU的平台上运行

网友C:
需要用到ti提供的IQmath进行计算

网友E:
stm32f070 可以用iqmath吗

网友B:
F28335既然是浮点型的芯片,为什么还要添加IQ

网友F:
例程里的library里有IQmath库

网友A:
CCS 中的IQmath为什么有多个版本?

网友I:
C5000的不知道能否支持IQmath库

网友H:
浮点型比定点型dsp能快多少?

网友G:
原生汇编实现 IQMATH的运行周期在1000左右,

楼主(2022-05-25):
引用 网友G:
原生汇编实现 IQMATH的运行周期在1000左右,

IQMATH 是定点计算,能适应包括无浮点单元的处理器,计算效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