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实验分享- STM8-SO8-DISCO -- 5、时钟设置与输出

楼主(2020-08-06):
    STM8 SO8封装的没有外部晶振,使用的是内部时钟,通过时钟配置,使用CCO输出内部时钟,用示波器查看正确性。

    一、时钟部分介绍

1.1、时钟框图

    程序中设置HSIDIV[1:0]和CPUDIV[2:0]的值来改变系统时钟。通过CCOSEL[3:0]来选择输出时钟源
    主时钟切换开关选择,由于STM8上电默认选择的是HSI RC内部时钟,所以CKM[7:0]这个就不设置,使用默认值。

    1.2、手册中有关主时钟切换介绍:

    二、程序部分

    2.1、CCO输出HSI RC  没有分频时钟频率
        2.1.1、程序代码
        2.1.2、执行结果
        数出的频率是15.69M
   2.2、CCO输出HSI RC  2分频时钟频率
        2.2.1、程序代码
        2.2.2、执行结果
        输出的频率是7.89M,

        我这里只列了这两个值,需要看其他的频率可以修改CCOSEL[3:0]的值。
   三、硬件部分

    CCO时钟输出脚和按键功能脚是一个引脚,在测试CCO时钟输出时,需要将SB2电阻去掉,否则,频率高的话,会被C12电路旁路掉,示波器就看不出来时钟。
本文转载于STM8-SO8-DISCO -- 5、时钟设置与输出
http://www.stmcu.org.cn/module/forum/thread-61920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