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实验分享-STM8-SO8-DISCO】+ (1)基本定时器四中点灯

楼主(2020-08-06):
【STM8-SO8-DISCO】+ 基本定时器四中点灯
小8芯的STM8S001 只有TIM1,2,4。 TIM4为基本定时器。只有些基本功能。用它最好理解了。
先看一下原理图:

IO口1 PA1/PD6
IO口5 PA3/PB5
IO口6 PB4
IO口7 PC3/PC4/PC5 上面四个IO口可以用
IO口8 SWID不能占用
IO口7用到按键了,IO口5用到LED1了。
可以根据情况使用。

下面开始

1,安装IAR开发环境。
2,申请一个免费的lisensee。
3,建立stm8s001test目录,在它下面建立:project,user,libraries三个目录。

4,拷贝一个STM8的工程模板到project目录。
5,拷贝main.c stm8s_conf.h stm8s_it.h stm8s_it.c到user目录。
6,拷贝库文件到libraries目录。
7,加入文件到工程。(如果以前有删除后加入):
8,配置头文件路径。
9,main.c 加入
  • /* Includes ------------------------------------------------------------------*/
  • #include "stm8s.h"
  • #define LED_GPIO_PORT  (GPIOA)
  • #define LED_GPIO_PINS  (GPIO_PIN_3)
  • #define TIM4_PERIOD       124
  • void Delay (uint16_t nCount);
  • static void TIM4_Config(void);
  • void LED1_Toggle();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I/Os in Output Mode */
  •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Pin_TypeDef)LED_GPIO_PINS,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 TIM4 configuration -----------------------------------------*/
  •   TIM4_Config();
  •   while (1)
  •   {
  •   }
  • }
  • void Delay(uint16_t nCount){
  •   while (nCount != 0){   nCount--; }
  • }
  • static void TIM4_Config(void)
  • {
  •   /* TIM4 configuration:
  •    - TIM4CLK is set to 16 MHz, the TIM4 Prescaler is equal to 128 so the TIM1 counter
  •    clock used is 16 MHz / 128 = 125 000 Hz
  •   - With 125 000 Hz we can generate time base:
  •       max time base is 2.048 ms if TIM4_PERIOD = 255 --> (255 + 1) / 125000 = 2.048 ms
  •       min time base is 0.016 ms if TIM4_PERIOD = 1   --> (  1 + 1) / 125000 = 0.016 ms
  •   - In this example we need to generate a time base equal to 1 ms
  •    so TIM4_PERIOD = (0.001 * 125000 - 1) = 124 */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28, TIM4_PERIOD);
  •   /* Clear TIM4 update flag */
  •   TIM4_ClearFlag(TIM4_FLAG_UPDATE);
  •   /* Enable update interrupt */
  •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   /* enable interrupts */
  •   enableInterrupts();
  •   /* Enable TIM4 */
  •   TIM4_Cmd(ENABLE);
  • }
  • void LED1_Toggle(){
  •    GPIO_WriteReverse(LED_GPIO_PORT, (GPIO_Pin_TypeDef)LED_GPIO_PINS);
  • }

复制代码

stm8s_it.c加入
  • extern void LED1_Toggle();
  • ...
  • ...
  • INTERRUPT_HANDLER(TIM4_UPD_OVF_IRQHandler, 23)
  • {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
  •   static uint16_t tims=0;
  •   tims++;
  •   if(tims >1000)
  •   {
  •     tims =0;
  •     LED1_Toggle();
  •   }
  • }

复制代码

10,编译调试:
本文转载于【STM8-SO8-DISCO】+ (1)基本定时器四中点灯
http://www.stmcu.org.cn/module/forum/thread-6192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