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 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0-08-06):
一个小白的MM32 eMiniBoard 的坎坷之旅__第一集

机缘巧合之下,朋友送了一块MM32 eMiniBoard,作为一个小白,特来咨询大佬,应该准备点啥呢?
自我刨析1:需要的编程软件,下载软件,这些还不会
             2:看到了usb接口,应该是通过usb接口来连接,我试了一下我的手机充电线,typic不合适,想想淘宝怎末搜这个usb连接线呢?
             3:我还需要一个
MM32 eMiniBoard开发板的原理图,不然有点乱,还需要一个主控芯片的数据手册,仔细辨认应该是左上角的mm32l373,数据手册官网已找到。

小白之路异常坎坷

楼主:
RE: MM32 eMiniBoard 的相关问题

RE: MM32 eMiniBoard 的相关问题

网友A:
第一,需要一个软件开发环境,如IAR,Keil
第二,一根Type A-Micro的USB电缆
第三,在官网上下载合适例程
第四,打开例程,编译,下载进入调试状态

楼主:
第二集      经过搜集已经完成  1)keil5安装,还是汉化的
                                           2)淘宝已买数据线,静等到货
                                           3) 例程已经下载好了
                                           4)芯片手册也下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下载例程时发现排在第一个的开发套件是啥意思,如图。。。。传图片好慢呀,算了没图

                下一次更新在收到数据线后

网友A:
噢,程序代码参考我们分为两类:一类

网友A:
噢,程序代码参考我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简单例程,比如主程序、初始化、中断、DMA和程序运行的实体,可根据需要选择合适地代码复制到您的项目中,或做功能测试之用。另一类是应用程序的框架,即开发套件,借鉴它可以帮助您建立一个完整的项目,只需要根据需求在会话层,表示层上做简单地优化和修改,就可以构成一个项目,而无关硬件怎样实现。瞎说瞎说。

楼主:
连接线昨晚到了,赶快看看,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应该看一下keil怎末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还没用过,发现一个特适合小白的帖子,》新手建立keil工程,做一个小白在线测试,看你好不好使

连接线终于到了

连接线终于到了

网友A:
把图转180°,USB电缆插头插到标有Emulator的插座(另一个USB插座),实现与IDE连接、仿真。

网友B(2020-09-07):
很棒,很赞的想法,我认为不错的选择,不错的。

网友C:
很棒的想法,特别赞,我认为你说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D:
黑色阻焊的板子亮瞎眼,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