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 IWDG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20-08-06):
HK32F030M IWDG喂狗周期是这么算的?我看手册时钟来自APB,32MHZ,我做实验用定时器10ms加变量test_u8加到>7喂狗,正常,>8就被看门狗咬了

网友A:
IWTD 时钟是专门的时钟的内部时钟,不是挂在APB 上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IWTD 时钟是专门的时钟的内部时钟,不是挂在APB 上面的

IWDG_Config(IWDG_Prescaler_128 ,500)    那就是128/128000*500=5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WDG_Config(IWDG_Prescaler_128 ,500)    那就是128/128000*500=500ms

他是有个单独128k时钟嘛?,手册上好像都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WTD 时钟是专门的时钟的内部时钟,不是挂在APB 上面的

那用户手册上APB bus一个箭头指向看门狗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是有个单独128k时钟嘛?,手册上好像都没看到

数据手册上3.11小节有说明 128K的内部时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用户手册上APB bus一个箭头指向看门狗是什么意思啊?

IWDG挂载APB总线上,是因为它的配置和取值都要经过APB总线。但是它要工作起来,它的最小时基输入时钟来源是自己内部独立的时钟LSI(128k)。可以参考数据手册的时钟树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IWDG挂载APB总线上,是因为它的配置和取值都要经过APB总线。但是它要工作起来,它的最小时基输入时钟来源 ...

嗯嗯,之前是手册看漏了,心里还在默默吐槽连个时钟树都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