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寻找一款转-5v的国产DCDC转换器

楼主(2020-08-07):
输入电压5~12v;
输出电压-5v左右,可调,纹波尽量小;
输出电流300mA以上;
封装尽量小;
暂不考虑34063;
要求是国产器件。

网友A:
降压的转换器都可以用来做负压。应该还是很多的。

网友B:
SGM3204  可以用2颗

楼主:
找到一篇降压转换器转负压的资料,没有csdn的会员,下载不了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xwh283/11846760?utm_medium=distribute.wap_relevant_download.none-task-download-baidujs-1.nonecase&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wap_relevant_download.none-task-download-baidujs-1.nonecase

楼主:
SGM3204输出并联?两个输出不一定完全一样,只有电压低的那个供电吧?

网友C:
有国产低功耗MCU需求可以找我。

网友D:
有些BUCK斩波芯片可以实现的

网友E:
路过,学习学习一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