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关于ARM MDK使用STM32F4xx 硬件浮点单元的话题

楼主(2020-08-07):
一. 前言
有工程师反应说Keil 下无法使用STM32F4">STM32F4xx 硬件浮点单元, 导致当运算浮点时运算时间过长,还有一些人反应不知如何使用芯片芯片内部的复杂数**算,比如三角函数运算。针对这个部分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硬件浮点单元以及相关数**算。

二.问题产生原因
1. ------对于Keil MDK Version 5 版本, 编译器已经完全支持STM32F4xx 的FPU(浮点运算单元),可以直接使用芯片内部的浮点运算单元。
2. ------对于Keil MDK Version 4 版本, 高版本v4,比如当前keil">keil 官网可下载的v4.74.0.0 版本也已经支持FPU,可以直接使用芯片内部浮点运算。但如果使用低版本v4,如v4.23.0.0 版本,则需要对软件进行相应设置。

三. 如何解决问题
1. 查看手头Keil 版本是否支持FPU,最简单办法是进入Keil 调试界面直接查看0xE000ED88 地址单元数据,如果为0x00F00000, 则说明已经支持FPU,如下图所示:
2. 如果0xE000ED88地址数据为0x00000000,则需要做如下操作:
  a. 在system_stm32f4xx.c文件中的systeminit()函数里面添加如下代码:
/* FPU settings------------------------------------------------------------*/
#if (__FPU_PRESENT == 1) &&(__FPU_USED == 1)
SCB->CPACR |= ((3UL << 10*2)|(3UL<< 11*2)); /* set CP10 and CP11 Full Access */
#endif
  b. 在工程选项(Project->Optionsfor target "XXXX")中的C/C++选项卡的Define 中加入   如下的语句,见下图所示:
__FPU_PRESENT=1,__FPU_USED =1。
  c. 这样编译时就加入了启动FPU 的代码,CPU 也就能正确高效的使用FPU 进行简单的加减   乘除了。
3. 进一步说明使用芯片复杂数**算使用对于复杂运算,比如三角函数,开方等运算,需要如下设置:
  a. 包含arm_math.h头文件。
  b. 在工程选项的C/C++选项卡的define 中继续加入语句ARM_MATH_CM4。
  c. 在工程选项的C/C++选项卡的define 中继续加入语句__CC_ARM。
  以使用sin,cos 运算举例,需要调用arm_sin_f32()以及arm_cos_f32(),这两个函数定义在arm_sin_f32.c 和arm_cos_f32.c中,需要在工程中加入这两个c 文件。
* 在 ST 库文件包中的文件目录如下:
\stm32f4_dsp_stdperiph_lib\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1.0\Libraries\CMSIS\DSP_Lib\Sou
rce\FastMathFunctions
* 在keil 安装目录下的文件目录如下:
\Keil\ARM\CMSIS\DSP_Lib\Source\FastMathFunctions
当用到更多数**算, 如开根号,三角运算,求绝对值等等,客户也可以直接在工程中加入ARM 中的数**算库arm_cortexM4lf_math.lib,而不需要一个个文件的添加,
* 在 ST 库文件包中的目录如下: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6.0\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6.0\Libraries\CMSIS\Lib\ARM
* 在keil 安装目录下的文件目录如下:
\Keil\ARM\CMSIS\Lib\ARM

四. 结语
从测试效果看当使用了硬件浮点运算单元,数学计算变得简单高效,可以留给系统更多时间处理其他控制程序,有效提升系统效率,节省时间。

网友A: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感谢分享,学习了,我认为这种资料真的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