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 KEIL下的堆栈设置问题

楼主(2020-08-07):
刚接手STM32">STM32时,你只编写一个
int main()
{
while(1);
}
BUILD://Program Size: Code=340 RO-data=252 RW-data=0 ZI-data=1632
编译后,就会发现这么个程序已用了1600多的RAM,要是在51单片机上,会心疼死了,这1600多的RAM跑哪儿去了,分析map,你会发现是堆和栈占用的
在startup_stm32f10x_md.s文件中,它的前面几行就有以上定义,这下该明白了吧。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以下引用网上资料 理解堆和栈的区别
(1)栈区(stack):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
      于数据结构中的栈。
(2)堆区(heap):一般由程序员分配和释放,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操作系统回收。分配
      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链表。
(3)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一块区域,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程序结束后由系统自动释放。https://www.stmcu.com.cn/about
(4)文字常量区:常量字符串就是存放在这里的。
(5)程序代码区: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
例如:

    int a=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main()
    {
     int b;              //栈
     char s[]="abc";        //栈
     char *p3= "1234567";     //在文字常量区
     static int c =0 ;       //静态初始化区
     p1= (char *)malloc(10);   //堆区
     strcpy(p1,"123456");    //"123456"放在常量区
    }
所以堆和栈的区别:
stack的空间由操作系统自动分配/释放,heap上的空间手动分配/释放。
stack的空间有限,heap是很大的自由存储区。
程序在编译期和函数分配内存都是在栈上进行,且程序运行中函数调用时参数的传递也是在栈上进行。

网友A:
都是用的默认设置

网友B:
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C:
感谢分享,学习了,我认为这种资料真的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