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基于STM32的TCP/IP协议栈代码之UDP分析

楼主(2020-08-07):
1. UDP介绍
UDP是一个简单的面向数据报的运输层协议:进程的每个输出操作都正好产生一个 UDP数据报,并组装成一份待发送的IP数据报。这与面向流字符的协议不同,如TCP,应用程序产生的全体数据与真正发送的单个IP数据报可能没有什么联系。
UDP数据报封装成一份 IP数据报的格式如图11 - 1所示。
RFC 768 [Postel 1980] 是UDP的正式规范。
UDP不提供可靠性:它把应用程序传给IP层的数据发送出去,但是并不保证它们能到达目的地。由于缺乏可靠性,我们似乎觉得要避免使用UDP而使用一种可靠协议如TCP。在讨论完TCP后将再回到这个话题,看看什么样的应用程序可以使用UDP。
2. UDP首部
UDP首部的各字段如图11 - 2所示。
端口号表示发送进程和接收进程。在图 1 - 8中,我们画出了TCP和UDP用目的端口号来分用来自IP层的数据的过程。
由于IP层已经把IP数据报分配给TCP或UDP(根据I P首部中协议字段值) ,因此TCP端口号由TCP来查看,而UDP端口号由UDP来查看。TCP端口号与UDP端口号是相互独立的。
尽管相互独立,如果TCP和UDP同时提供某种知名服务,两个协议通常选择相同的端口号。这纯粹是为了使用方便,而不是协议本身的要求。
UDP长度字段指的是UDP首部和UDP数据的字节长度。该字段的最小值为 8字节(发送一份0字节的UDP数据报是OK) 。这个UDP长度是有冗余的。 IP数据报长度指的是数据报全长(图3 - 1) ,因此UDP数据报长度是全长减去IP首部的长度(该值在首部长度字段中指定,如图3 - 1所示)
UDP检验和覆盖UDP首部和UDP数据。回想IP首部的检验和,它只覆盖IP的首部—并不覆盖IP数据报中的任何数据。
UDP和TCP在首部中都有覆盖它们首部和数据的检验和。UDP的检验和是可选的,而TCP的检验和是必需的。
尽管UDP检验和的基本计算方法与我们在描述的IP首部检验和计算方法相类似(16 bit字的二进制反码和,但是稍微有所不同,在根据字段类型判定为UDP或者TCP时加入了一些处理,看代码就晓得了) ,但是它们之间存在不同的地方。首先, UDP数据报的长度可以为奇数字节,但是检验和算法是把若干个 16 bit字相加。解决方法是必要时在最后增加填充字节0,这只是为了检验和的计算(也就是说,可能增加的填充字节不被传送) 。
其次,UDP数据报和TCP段都包含一个1 2字节长的伪首部(本TCP/IP协议栈有所不同,只加入了4字节源IP地址和4字节目的IP地址,即利用IP首部的尾巴,实现了空间上的复用,看代码就晓得了),它是为了计算检验和而设置的。伪首部包含IP首部一些字段。其目的是让 UDP两次检查数据是否已经正确到达目的地(例如,IP没有接受地址不是本主机的数据报,以及IP没有把应传给另一高层的数据报传给UDP) 。UDP数据报中的伪首部格式如图11 - 3所示。
在该图中,我们特地举了一个奇数长度的数据报例子,因而在计算检验和时需要加上填充字节(0)。注意,UDP数据报的长度在检验和计算过程中出现两次。
如果检验和的计算结果为 0,则存入的值为全1(65535) ,这在二进制反码计算中是等效的。如果传送的检验和为0,说明发送端没有计算检验和。(因为协议要求如此,故代码需要实现之。)如果发送端没有计算检验和而接收端检测到检验和有差错,那么 UDP数据报就要被悄悄地丢弃。不产生任何差错报文(当IP层检测到IP首部检验和有差错时也这样做)。
UDP检验和是一个端到端的检验和。它由发送端计算,然后由接收端验证。其目的是为了发现UDP首部和数据在发送端到接收端之间发生的任何改动。

/*下面阐述UDP校验和的一些历史和必要性*/
尽管UDP检验和是可选的,但是它们应该总是在用。在 80年代,一些计算机产商在默认条件下关闭UDP检验和的功能,以提高使用UDP协议的NFS(Network File System)的速度。
在单个局域网中这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数据报通过路由器时,通过对链路层数据帧进行循环冗余检验(如以太网或令牌环数据帧)可以检测到大多数的差错,导致传输失败。不管相信与否,路由器中也存在软件和硬件差错,以致于修改数据报中的数据。如果关闭端到端的UDP检验和功能,那么这些差错在UDP数据报中就不能被检测出来。另外,一些数据链路层协议(如SLIP)没有任何形式的数据链路检验和。
Host Requirements RFC声明,UDP检验和选项在默认条件下是打开的。它还声明,如果发送端已经计算了检验和,那么接收端必须检验接收到的检验和(如接收到检验和不为0) 。但是,许多系统没有遵守这一点,只是在出口检验和选项被打开时才验证接收到的检验和。
另外需要解释几个术语: IP数据报是指IP层端到端的传输单元(在分片之前和重新组装之后) ,分组是指在IP层和链路层之间传送的数据单元。一个分组可以是一个完整的 IP数据报,也可以是IP数据报的一个分片。(这里有如何分片的说明,书里介绍的详细,简而言之,超过MTU就需要分,但是第一片和接下来的片是有区别的:第一个有UDP首部,其他没有,但是可以通过IP的flags来组合起来。下面的图很形象的说明了。)

------------------------------------------以下内容产生于代码及分析--------------------------------------
3. UDP宏定义实现
// ******* UDP *******
#define UDP_HEADER_LEN  8
//源端口位置
#define UDP_SRC_PORT_H_P 0x22
#define UDP_SRC_PORT_L_P 0x23
//目标端口位置
#define UDP_DST_PORT_H_P 0x24
#define UDP_DST_PORT_L_P 0x25
//UDP数据长度位置
#define UDP_LEN_H_P       0x26
#define UDP_LEN_L_P       0x27
//UDP校验和位置
#define UDP_CHECKSUM_H_P 0x28
#define UDP_CHECKSUM_L_P 0x29
//UDP数据起始地址
#define UDP_DATA_P 0x2a

4. UDP函数实现
本TCP/IP协议栈中的UDP实现只一个make_udp_reply_from_request函数——udp服务器,可以响应其他udp的请求。在连接的顺序看来,在stm32板子上面的为服务器,等待pc机客户端的请求,当请求到来的时候,返回由程序员自行设定的响应,如本文中将做出3个响应的例子(当然udp一旦建立之后,就部分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地位是对等的,但是认为发起者为clien比较符合认知而已)。
这里说以下输入吧:buf为缓冲区,data为要传输的数据,datalen即为sizeof(data),port即为pc端的udp端口号
void make_udp_reply_from_request(unsigned char *buf, char *data, unsigned int datalen, unsigned  int port)
{
    unsigned int i = 0, tol_len;
    unsigned  int ck;
    //如前面的ARP和ICMP一样的
    make_eth(buf);
    // total length field in the IP header must be set:
    //如IP Header
    tol_len = IP_HEADER_LEN + UDP_HEADER_LEN + datalen;
    buf[IP_TOTLEN_H_P] = tol_len >> 8;
    buf[IP_TOTLEN_L_P] = tol_len;
    //如ICMP
    make_ip(buf);
    //本地UDP的端口号
    buf[UDP_DST_PORT_H_P] = port >> 8;
    buf[UDP_DST_PORT_L_P] = port & 0xff;
    // source port does not matter and is what the sender used.
    // calculte the udp length:最大16bit长度,即65535-14-20-8,但一般会设置的较小,原因么,上文里面讲过。
    buf[UDP_LEN_H_P] = datalen >> 8;
    buf[UDP_LEN_L_P] = UDP_HEADER_LEN + datalen;
    // zero the checksum
    buf[UDP_CHECKSUM_H_P] = 0;
    buf[UDP_CHECKSUM_L_P] = 0;
    // copy the data:
    while(i < datalen)
    {
        buf[UDP_DATA_P + i] = data;
        i++;
    }
    //UDP_DEBUG插入此处
    //这里的16字节是UDP的伪首部,即IP的源地址-0x1a+目标地址-0x1e(和标准的有差异),
    //+UDP首部=4+4+8=16
    ck = checksum(&buf[IP_SRC_P], 16 + datalen, 1);
    buf[UDP_CHECKSUM_H_P] = ck >> 8;
    buf[UDP_CHECKSUM_L_P] = ck & 0xff;
    enc28j60PacketSend(UDP_HEADER_LEN + IP_HEADER_LEN + ETH_HEADER_LEN + datalen, buf);
}
5. UDP实验
在有了以上的UDP实现之后,你还需要有UDP的请求进来,如下代码所示:
下面的代码放在一个while(1)或者RTOS进程里面,作为服务器来等待客户端的响应
/*--------------------- udp server start, we listen on udp port 1200=0x4B0 -----------------------------*/
      if (buf[IP_PROTO_P]==IP_PROTO_UDP_V&&buf[UDP_DST_PORT_H_P]==4&&buf[UDP_DST_PORT_L_P]==0xb0)
      {
        //UDP数据长度
          udpdatalen=buf[UDP_LEN_H_P];
          udpdatalen=udpdatalen<<8;
          udpdatalen=(udpdatalen+buf[UDP_LEN_L_P])-UDP_HEADER_LEN;
          //udpdatalen=buf[UDP_LEN_L_P]-UDP_HEADER_LEN;
           //获取pc端的udp port
          pcudpport=buf[UDP_SRC_PORT_H_P]<<8 | buf[UDP_SRC_PORT_L_P];
        //将udp客户端得到的数据buf写入buf1,因为下面的实验需要输入的信息来做出相应的动作
          for(i1=0; i1<udpdatalen; i1++)
                        buf1[i1]=buf[UDP_DATA_P+i1];

          make_udp_reply_from_request(buf,buf1,udpdatalen,pcudpport);
      }
/*----------------------------------------udp end -----------------------------------------------*/
ps:本实验中板子udp的port为1200,pc机的port为4001
实验部分实现了三个简单的实验:
1.通过串口输出UDP客户端的IP地址及端口号
2.通过串口和UDP输出UDP的输入数据,即USART ECHO和UDP ECHO
3.实现UDP命令控制STM32">STM32板子上面的LED
void make_udp_reply_from_request(unsigned char *buf, char *data, unsigned int datalen, unsigned  int port)
{
    unsigned int i = 0, tol_len;
    unsigned  int ck;
    //如前面的ARP和ICMP一样的
    make_eth(buf);
    // total length field in the IP header must be set:
    //如IP Header
    tol_len = IP_HEADER_LEN + UDP_HEADER_LEN + datalen;
    buf[IP_TOTLEN_H_P] = tol_len >> 8;
    buf[IP_TOTLEN_L_P] = tol_len;
    //如ICMP
    make_ip(buf);
    //本地UDP的端口号
    buf[UDP_DST_PORT_H_P] = port >> 8;
    buf[UDP_DST_PORT_L_P] = port & 0xff;
    // source port does not matter and is what the sender used.
    // calculte the udp length:最大16bit长度,即65535-14-20-8,但一般会设置的较小,原因么,上文里面讲过。
    buf[UDP_LEN_H_P] = datalen >> 8;
    buf[UDP_LEN_L_P] = UDP_HEADER_LEN + datalen;
    // zero the checksum
    buf[UDP_CHECKSUM_H_P] = 0;
    buf[UDP_CHECKSUM_L_P] = 0;
    // copy the data:
    while(i < datalen)
    {
        buf[UDP_DATA_P + i] = data;
        i++;
    }
#ifdef UDP_DEBUG
    i = 0;
    printf("UDP Server Test. \r\n");
    printf("udp客户端的IP地址及端口号 : \r\n");
    while(i < sizeof(ipv4_addr))
    {
        //注意这里我们建立的是UDP Server,输出UDP Client的IP地址
        printf("%d", buf[IP_DST_P + i]);
        if(i != sizeof(ipv4_addr) - 1)
        {
            printf(".");
        }
        i++;
    }
    i = 0;
    //输出pc端的udp port
    printf(":%d \r\n", port);
    //串口打印UDP Client发过来的数据
    printf("udp客户端发送的数据 : \r\n");
    printf("%s \r\n", data);
    //实现UDP Server来响应UDP Client的控制LED命令
    //如:led1=on,led1=off
    if(strcmp(data, "led1=on") == 0)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
    if(strcmp(data, "led1=off") == 0)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
    //如:led2=on,led2=off
    if(strcmp(data, "led2=on") == 0)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
    if(strcmp(data, "led2=off") == 0)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2);
    }
#endif
    //这里的16字节是UDP的伪首部,即IP的源地址-0x1a+目标地址-0x1e(和标准的有差异),
    //+UDP首部=4+4+8=16
    ck = checksum(&buf[IP_SRC_P], 16 + datalen, 1);
    buf[UDP_CHECKSUM_H_P] = ck >> 8;
    buf[UDP_CHECKSUM_L_P] = ck & 0xff;
    enc28j60PacketSend(UDP_HEADER_LEN + IP_HEADER_LEN + ETH_HEADER_LEN + datalen, buf);
}
TCP&UDP测试工具现象:echo实现

串口现象:符合预期
注:关闭打开UDP重连才可以看到随机分配的不同udp port。
WireShark现象:顺利抓到包~~~
开发板现象:
LED2亮了,初步打通了原子世界和数字世界了,但是体验很糟糕,O(∩_∩)O

网友A:
谢谢分享【TCP/IP协议栈代码之UDP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