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13X系列芯片OPA配置

楼主(2020-08-07):
在进行一些项目时,可能会接收一些信号,根据要求我们可能需要对这些信号进行放大、反向输出、阻抗匹配等处理。
这些时候就需要焊接相应的信号处理电路配合运放芯片来处理,这就为这些项目增加了或多或少的成本。
在精度允许的范围呢,如果选用内部集成有OPA模块的MCU便能直接完成这些处理,节约成本。
HC32L13X系列芯片内部集成了三个独立配置运放OPA,通过寄存器选择可以配置为各种不同的PGA模式,也可以配置为用户使用外部元件的运放功能。
运放的输出可以作为ADC的通道输入。
详细讲解下PGA模式:
1.单位增益PGA这种模式下OPA的负端输入与OPA的输出连通。用于单位增益的电压跟随器。
2.正向增益PGA
正向增益与反向增益的倍数都由PGAGAIN(3位)控制。

3.反向增益PGA!

4.级联反向输入PGA
PGA的增益由三个OPA共同决定。这种模式下不支持7和14的增益。

5.级联正向输入PGA
增益由三个OPA增益共同决定。

6.两运放差分PGA
两运放差分只支持OPA0,OPA1的连接。

PS:这部分的重点在于如何配置寄存器来选择自己想要的PGA模式,以及如何计算增益倍数来获得相应的信号。

网友A:
opa是什么呢

网友B:
介绍的很详细啊

网友C(2021-09-29):
原封不动的抄过来辛苦了,有谁知道
在HC32L136_SDK里面 有使用OPA的例程  在readme文件里有 有介绍 OPA_ADCMode_Test的:PC06输入VCOR1.5V,使用单位增益方式,在ADC通道里采集该电压值。使用单位增益方式,在ADC通道里采集该电压值,但是例程里没有。毛都没有,现在正好要用这个功能,单位增益是不是就是电压跟随器?单位增益模式属于PGA模式,是不是就不可以在内部连接ADC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封不动的抄过来辛苦了,有谁知道
在HC32L136_SDK里面 有使用OPA的例程  在readme文件里有 有介绍 OPA_ADC ...

PC06属于OPA0的INP,你按照手册描述的把OPA0设为单位增益功能,可以参考下面的图示和寄存器名
除了OPA0设置以外,还需要使能OPA1和OPA2(不设置)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个OPA输出会有一定的漂移,不能和高端的相比。
你也可以用ADC自带的buf功能采样,不过使能ADC的buf之后,采样率需要在200K以下。
如果需要精度高,建议还是用外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C06属于OPA0的INP,你按照手册描述的把OPA0设为单位增益功能,可以参考下面的图示和寄存器名
除了OPA0设 ...

手册中不是说使用PGA模式POEN必须打开吗?只有在运放模式才可以连接闭合POEN内部连接ADC,所以这点没有搞清楚,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C06属于OPA0的INP,你按照手册描述的把OPA0设为单位增益功能,可以参考下面的图示和寄存器名
除了OPA0设 ...

手册中不是说使用PGA模式POEN必须打开吗?只有在运放模式才可以连接闭合POEN内部连接ADC,所以这点没有搞清楚,还是我理解错了

手册中不是说使用PGA模式POEN必须打开吗?只有在运放模式才可以连接闭合POEN内部连接ADC,所以这点没有搞清 ...

手册中不是说使用PGA模式POEN必须打开吗?只有在运放模式才可以连接闭合POEN内部连接ADC,所以这点没有搞清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册中不是说使用PGA模式POEN必须打开吗?只有在运放模式才可以连接闭合POEN内部连接ADC,所以这点没有搞 ...

POEN 和MODE,两个开关的闭合或者断开,都与OPA输出信号到引脚或者到ADC有关。
手册上的表格,作为单位增益的时候,MODE(也就是OUT_SEL)设置为0,也就图示的MODE红线连接(图二),这样OPA的输出信号可以从MODE直接到ADC,不需要POEN闭合(如图一)。
如果你在调试的时候,想要在引脚也检测单位增益(跟随器)的输出,可以把POEN也闭合,这样在对应的OPA0_OUT引脚上也能测到信号,不过调试结束后,还是需要断开POEN。这样不易会受外界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OEN 和MODE,两个开关的闭合或者断开,都与OPA输出信号到引脚或者到ADC有关。
手册上的表格,作为单位增 ...

大神点破窗户纸,感激不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OEN 和MODE,两个开关的闭合或者断开,都与OPA输出信号到引脚或者到ADC有关。
手册上的表格,作为单位增 ...

关于OPA的未使用引脚的处理问题: 如果把OPA0 配置为单位增益的模式的话,OPA0模块的正输入引脚INP只使用一个IO(PC06),那OPA0这个模块的负输入端INN端因为内部和OPA0的输出相连并未使用到IO (PB15),请问IO(PB15)是否可以用作他用?作为普通的IO可以吗?作为其他模块的IO可以吗?,同样可以输出我只是内部接到ADC,输出也没有用到PC07 那么 PC07我作为他用可以吗?

网友C:
和其他家资料相比,华大的资料都是些手册上的,复制下来的,介绍的不是那么详细,遇到点问题就要搁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OPA的未使用引脚的处理问题: 如果把OPA0 配置为单位增益的模式的话,OPA0模块的正输入引脚INP只使用 ...

还是看下面这个图,如果把OPA作为PGA内部增益功能的时候,
INP引脚设置为11,这个是连通到外部引脚的,
INN引脚设置为00,这个时候OPA是不与外部相连的,所以那个引脚是可以作为其他用途使用。
OUT引脚也一样,如果你设置的MODE和POEN,没有使OPA输出到外部引脚,那么那个引脚也可以作为其他用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是看下面这个图,如果把OPA作为PGA内部增益功能的时候,
INP引脚设置为11,这个是连通到外部引脚的,
IN ...

谢谢大佬,指点,有GET了新技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