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136芯片锁死,仿真器不能连接解决方法

楼主(2020-08-07):
工程师在使用HC32L136做开发的时候有时会遇到仿真器连不上芯片的情况。现在具体分析一下形成的原因,及相应的解决办法。
形成原因:
1.硬件问题,仿真器损坏或接线错误;
2.芯片被加密,SWD口关闭导致仿真器连不上;
3.芯片进入深度休眠程序,SWD口被关闭导致仿真器连不上;
4.芯片的SWD端口被设置为GPIO端口来使用,失去了SWD调试功能导致仿真器连上不;
5.芯片损坏。
解决方法:
1.如在仿真器设置界面看不到仿真器型号,检查接线,保证接线正确,接线正确还看不到仿真器请更换仿真器;
2.使用华大专用的离线烧写器通过UART的方式烧进一个非低功耗程序;
3.使用华大HDSC ISP软件通过USB转串口工具进行ISP擦除(软件及使用方法见附件);
4.如经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建议更换片全新的芯片。

知道了仿真器什么原因不能连接及解决的办法后,工程师们在开发和调试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在写软件的时候),毕竟芯片连不上处理起来还是要一定的时间,影响开发效率。
建议工程师在写超低功耗功能和SWD端口复用的时候可以通过如下的方法来规避:
1.在上述功能生效前增加2秒以上的延时,保证芯片再次上电后有个时间窗口可以进行SWD通讯;
2.在上述功能生效前增加外部控制信号,以控制该功耗是否生效;
3.通过ISP或离线下载方法来下载程序;
4.通过自己开发的IAP进行程序更新。

网友A:
正好 对我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