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单片机超低功耗如何设置

楼主(2020-08-07):
目前对于产品尤其是便携产品来说,产品整体的功耗是个关键的指标。产品的功耗其实包括了产品工作时的功耗和休眠的功耗两部分,这两部分的加权平均值才是产品的平均功耗,对于评价产品的功能性能有意义。今天以HC32L136芯片解释一下,华大单片机如何设置超低功耗的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可以通过设置如下相关的位来设置以何种形式进入低功耗:
SLEEPDEEP : 如果SLEEPDEEP 位被置位,执行休眠指令后会进入深度休眠,此时为超低功耗,SLEEPDEEP 位被清除,则进入普通休眠;
SLEEP-NOW:如果 SLEEPONEXIT 位被清除,当 WFI 或 WFE 被执行时,微控制器立即进入休眠模式;
SLEEP-ON-EXIT:如果 SLEEPONEXIT 位被置位,系统从最低优先级的中断处理程序中退出时,微控制器就立即进入休眠模式;

进入休眠之前芯片相关端口的设置如下:
在进入deepsleep或者sleep之前,没有使用的IO(包括小于64PIN的封装,没有引出来的引脚),可以配置为上拉或者下拉输入,或者输出低电平;
已经使用的输出的引脚,保持输出电平和外部电路等电势,或者改为输入;
已经使用的输入引脚,外部电路有确定的电平,可以保持输入状态(外部有上拉或者下拉的,内部可以不设上下拉);
ADC的引脚,还是保持ADC的属性(GPIO的ADS使能,init函数不需要(init函数可能会把ADS清零))。

网友A(点评):
@LED2013 深度休眠,定时唤醒后,从哪里开始执行的?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从深度下面之后的指令开始继续执行,MCU不会复位。

网友C:
能重新排版就好了

网友D:
很好的帖子

网友E:
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F(2020-09-27):
110的低功耗串口如何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