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开发板L13X系统时钟学习笔记

楼主(2020-08-07):
HC32L13X系列芯片的系统时钟一般支持五个不同的时钟源作为系统时钟:
1.内部高速RC时钟RCH(输出频率4-24MHz);
2.内部低速RC时钟RCL(38.4K与32.8K可配置);
3.外部高速晶振时钟XTH;
4.外部低速晶振时钟XTL;
5.锁相环时钟PLL。
切换系统时钟源时要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操作,详情见HC32L130_HC32L136系列用户手册Rev1.8的5.2章节系统时钟切换。
    华大单片机L136开发板上配备了两个外部时钟源,分别为32.768KHz和32MHz,因为PLL的输入频率上限为24MHz,使用该开发板只能对RCH进行倍频。
    运行资料当中的系统时钟切换例程,用示波器连接PA01引脚(复用为HCLK时钟输出),显示结果如图所示:
1.内部高速RC时钟RCH 24MHz
RCH内部时钟的切换需要从低到高依次切换到目标时钟(默认4MHz -> 24MHz), RCH时钟的频率切换,需要先将时钟切换到RCL,然后设置RCH频率为24MHz,切换成RCH时钟,最后关闭RCL时钟,完成切换。
2.外部高速晶振时钟XTH 32MHz

因要使用的时钟源HCLK将大于24M:此处设置FLASH 读等待周期为1 cycle(默认值也为1 cycle),设置XTH时钟频率范围、驱动能力和周期数并是XTH系统时钟源使能,最后切换到XTH时钟源(可选择关闭RCH时钟,因为后续需要使用并未关闭)。
3.锁相环电路PLL对RCH进行倍频 48MHz

由于PLL的时钟源位RCH,之前如果需要改动RCH频率需要重新配置RCH,HCLK大于24MHz对Flash设置读等待周期为1(之前设置过),选择PLL输入输出范围、输入时钟源、倍频数和时钟稳定周期数,后是PLL时钟使能关闭XTH时钟完成切换。
会发现所得的波形不是应该出现的方波,这时候可以讲时钟源的频率下调,来进行对比。
    将RCH的频率降为4MHz,PLL的倍频倍数不变将输入范围改成4-6MHz,输出范围改为36-48MHz,实际获得两个频率为4MHz与8MHz,或者直接配置RCL观察其波形。对于修改RCH频率可以省略切换RCH频率的部分,因为RCH时钟默认频率为4MHz。
如图为更改之后的波形:
4MHz

8MHz

出现这种现象是硬件设计上存在一定问题,导致高频率的波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真。开发板主要用于使用者学习芯片,在应用设计产品是需要考虑阻抗以及抗干扰能力。
PS:要注意通过GPIO的复用来实现时钟频率的输出以及按照用户手册上的步骤来进行时钟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