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MCU进入深度睡眼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20-08-07):
问题描述

华大MCU调用函数Lpm_GotoDeepSleep(FALSE); 进入了深度休眠,这时候时钟会关闭。包括调试器的时钟。这时候重新下载程序就不成功了。

解决方法一

接上jlink调试器的RESET引脚,接下图配置keil。

配置好后就可以下载了。

正确的使用方式

在main函数入口处加个3-5秒的延时。上电后就不会这么快进入睡眠。也就不会那么快关闭debug模块的时钟。

网友A:
有ISP软件可以擦除

网友B:
HC32L110,HC32L13x 不支持deepsleep 调试
HC32L07x,HC32L17x,HC32L19x 支持deepsleep 调试

网友C:
我的HC32L130程序,低功耗定时器每秒钟10次唤醒,deepsleep也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