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发热

楼主:
功率电感3.3uH-20A,当通过的峰值电流10A  频率122Hz 占空比1/2 ;此时电感很烫,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或推荐电感吗?

网友A(2020-08-07):
一个电感电阻损坏,一个磁损。
3.3uH的电感是磁环电感吗,内阻多少?
至于磁损,磁环搞大点,更换更适应高频的磁芯.体积允许,直接空心电感。或使用主板cpu供电的一体化电感。还是体积要大点。
最后很烫,是多少温度,用测温枪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感电阻损坏,一个磁损。
3.3uH的电感是磁环电感吗,内阻多少?
至于磁损,磁环搞大点,更换更适应高 ...

用的是一般的功率电感,温度大概有70-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一般的功率电感,温度大概有70-80℃

现在夏天,气温比较高。 温度 7~80°C,温升约 4~50°C,10A,1/2占空比,按电感典型内阻 7mR 计算,发热功率约0.35W,13mm 尺寸的一体电感,这个温升表现正常。
如果不能接受,可以考虑换 1770 封装的电感(DCR  只有一半), 或者换大尺寸的 磁环电感,多股并绕。

网友C:
当通过的峰值电流10A  频率122Hz 占空比1/2 ;

请问是电流连续模式的,  峰值10A, 谷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通过的峰值电流10A  频率122Hz 占空比1/2 ;

请问是电流连续模式的,  峰值10A, 谷值是多少? ...

谷值是0A

网友D:
电感可以根据内粗和电流算温升的,70-80°并不算太高吧。有条件可以做一下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