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2020-08-07):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出有啥问题

网友B:
负反馈的补偿电容用大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反馈的补偿电容用大了吧。

感觉你说的应该是对的,这个是不是有点像积分电路的感觉,上抖下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反馈的补偿电容用大了吧。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观点,我就在放大芯片信号输入输出处加了低通滤波电路,这个负反馈电容是滤波电路中的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观点,我就在放大芯片信号输入输出处加了低通滤波电路,这个负反馈电容是滤波电路中的 ...

你得把原理图贴出来呀。靠猜就真的只是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把原理图贴出来呀。靠猜就真的只是猜了。

这就是原理图

UL0)[FA_RAAIR9(8I`T`YNJ.png (65.76 KB )

网友B:
草率了,没看型号以为是一般的运放放大呢。

图有点模糊,不知道Vout 后面,你B3用的是不是100uF? 这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率了,没看型号以为是一般的运放放大呢。

图有点模糊,不知道Vout 后面,你B3用的是不是100uF? 这也 ...

那个电解电容应该还好,我跳过后面滤波部分直接接在运放输出上也会这样,所以应该是输入处的滤波电路有问题

网友D:
正负电源电压不等?

网友E:
电容造成的,把输入端 输出端的大电容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造成的,把输入端 输出端的大电容去掉

好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电源电压不等?

差不多是相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相等的

你的输出有大电容,所以这些波形是由运放的输出短路电流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输出有大电容,所以这些波形是由运放的输出短路电流决定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信号有很多毛刺噪点,这是因为截止频率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信号有很多毛刺噪点,这是因为截止频率的问题吗

毛刺解决,就是输出滤波截止频率不够低

网友F:
是不是陶瓷电容不行,换换别的类型的电容。

网友G:
电容的问题

网友H:
这个是引入了干扰,这个要满满排查,有规律的应该比较简单,换换电源,加加负反馈网络

楼主:
最后改成了简单的RC滤波电路波形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