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楼主(2020-08-07):
之前给过一贴:

一些特性图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3536-1-1.html

帖内有几幅图,下面再引。

楼主:
一、运放跟随器

楼主:
二、所谓“正反馈运放跟随器”

楼主:
三、施密特电路

楼主:
在那个帖子内,对上图中的那些线作了相关说明。其中有粗黑线(稳定平衡点所构成的线)和红线(非稳定平衡点所构成的线),这两种线所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

网友A:
大师,你这两个图,相差十万八千里,请问有何评论?

楼主:
上面的那个所谓“正反馈运放跟随器”和施密特电路相关特性图中都有类似“Z”的线,其中斜线为红线

楼主:
显然,黑线可见,而红线通常是不可见。

网友A:
胡吹乱侃、害人害己啊。

21论坛两个坛主,一口一个“阳春白雪,合着盖刮”,把大师捧红,成为21论坛首席科学家。

不成想,电工论坛创进来个懂点理论的,把这些高级胡吹乱侃的泡泡,一个一个捅破,一次次的打脸。

当事人没事,两个坛主面子过不去了,感觉太难堪,于是同时投奔某个论坛去了,这个论坛就很少来了。

怪谁???怪皇帝新装中那个说实话小孩???
真的就是真的,越捅越结实;假的就是假的,一捅就破。

楼主:
有好事者想看看那个“Z”(当然要含有那条红线),于是就玩起了“魔术”。

楼主:
下面先看图(注意随之说明)。

楼主:
一、所谓“正反馈反向比例放大器”

楼主:
显然,直观告诉我们那是不可实现的东西(注意,放大器是输入确定输出)。而理论分析也印证了我们的直观。

楼主:
在电路分析和模拟电路中讲过,反馈系数置零输入后输出至反馈节点的响应。见下图。

楼主:
二、反馈系数计算示意图

楼主:
显然,那是个正反馈

这里强调一点,反馈系统有个极为重要的东西——环路增益T,而T内有个因子F——反馈系数。

楼主:
下面变个“魔术”,见图。

楼主:
三、“魔术”—改变反馈系数

楼主:
上图中,“输入”并不接地,而是由输出通过一个反向比例放大接入。显然可能不再是正反馈,一定条件下为负反馈

就这样,那条红线变成了粗黑线

楼主:
Z”变成全黑了,总算被看见了,问题是有何意义呢?

楼主:
就目前而论,看到那个“Z”是毫无意义!

1)“Z”本就可以由理论得出,看不见并不等于不存在。

2)“Z”原本就是由不同性质的平衡点构成,显现后根本就没有反应出这些不同。

3)“Z”中的线原本是由相图确定(包括其性质),而这些相图轨迹并未显现出来。

4)由于上述诸多缺陷,还会导致不少误导。

网友B:
差点以为是文学青年发的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然,直观告诉我们那是不可实现的东西(注意,放大器是输入确定输出)。而理论分析也印证了我们的直观。

...

是的,兔子是会咬人的,但是绝对不能依此拿来当看门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