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64引脚单片机如何外扩sram

楼主(2020-08-07):
如题,stm32的100脚以上含fsmc接口。
没有fsmc要如何接sram,使用普通io口吗

网友A:
木有就只能模拟了,你还能咋办,还不如换100脚的呢?

网友B:
有的sram是串行接口的如台湾来扬的,,,,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sram是串行接口的如台湾来扬的,,,,可以了解一下

使用串行接口的话,应该不能像FSMC接口那样可以直接用AHB总线的地址(例如0x60000000)来访问外部RAM吧?这样的话使用起来是不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