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ND和GND怎么连接

楼主(2020-08-07):
如果环境允许,PGND和GND直接连接最好
比如我们日常使用的计算机,示波器等,里面的电路的地和保护地是直接连接的
这样的连接方式抗干扰效果最好,因为EMC中一再强调(NASA的一个老头)接地,接地,接地
如果应用不允许尼,比如开关电源,如果把其输入的负端接大地的话,一上电就短路了,然后就是砰的一声,跳闸了
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尼,通过2个Y电容接地,这样保证了开关电源与大地之间相当于高频短接,也就是接地了
这样避免了杂散电容导致的导致的分布电流产生的干扰
如果电子产品放在金属机箱里面,如果允许,把地和金属机箱连接然后接保护地是最好的
如果不允许,通过高压瓷片电容接金属机箱也是可以的,一般不建议浮空
而为了泄放电荷积累,一般建议高压瓷片电容并联一个高压电阻,为了安全阻值要很大,10M左右是个合理的选择。当然这个电阻没有也关系不大

网友A(2021-03-12):
而为了泄放电荷积累,一般建议高压瓷片电容并联一个高压电阻,为了安全阻值要很大,10M左右是个合理的选择。当然这个电阻没有也关系不大。
楼主,我有一个疑问,既然电路的地和保护地是可以直接连接的,加这个大电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为了泄放电荷积累,一般建议高压瓷片电容并联一个高压电阻,为了安全阻值要很大,10M左右是个合理的选择 ...

有的时候PCB的GND是不能跟pgnd直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PCB的GND是不能跟pgnd直连的

我看到有用磁珠连接的,也有说用0欧电阻,不知道用什么规格的磁珠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