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开发笔记

楼主(2020-08-07):
1、中颖单片机SH88F516简介
SH88F516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单片机。在同样振荡频率下,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它具有运行更快速,性能更优越的特性。SH88F516保留了标准8051芯片的大部分特性,这些特性包括内置256字节RAM和2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 1个UART和外部中断INT0和INT1。此外,SH88F516还集成外置1024字节RAM,可兼容8052芯片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Timer2)。该单片机还包括适合于程序和数据的64K字节Flash存储器。SH88F516不仅集成了如EUART,SPI等标准通讯模块,此外还集成了具有内建比较功能的ADC,PWM定时器以及模拟比较器(CMP)等模块。为了达到高可靠性和低功耗,SH88F516内建看门狗定时器,低电压复位功能,低电压检测功能和振荡器失效检测功能。此外SH88F516还提供了2种低功耗省电模式。
2、开发环境搭建
1)安装KEIL C51编译环境,这个很简单。

2)安装中颖单片机的官方头文件,官方直接给的是一个可执行文件Sino_Keil.exe。

选择其中的JET51A_Keil插件

楼主:
下载好解压出来执行Sino_Keil.exe

一路到如下图的位置

箭头指的是Keil的安装目录,这个根据自己的安装目录做修改。

安装完成Finish。

至此就可以编程了,上个图。

楼主:
3、程序下载
程序下载官方提供的方式有工具下载和串口下载这两种比较常用的方式。
1)串口下载
串口下载没别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省成本,一个USB转TTL搞定。

首先需要下载串口下载工具软件ISP51_Win_V2.9.exe

当然这个也是需要安装的

后面的就不多说了,安装完软件根据软件里面的提示就可,下载也是需要按下复位程序才开始下载的,其实串口下载还是很好使的。我在项目里面因为没有留串口接口,所以选择的工具下载。
2)工具下载

能用的工具有很多,官方介绍的也有好几种,不多介绍。本次选用的是JET51A仿真器。说是仿真器,用起来贼难用。所以我最后都是把它当作下载工具使用而不是仿真工具在使用。直接记上如何下载把。用的软件是ProWriter

他有对应的库。

先安装应用软件,如下:

继续安装库文件

现在插上JAT51A仿真器,长这样

插上电脑后会识别成一个U盘,打开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这个便携设备。

如果没有识别成功,那可能需要安装对应的驱动,也可以参考用户指南

打开刚才安装的下载工具软件(中颖编程器)会识别到工具

然后下载一个代码试试,首先配置下,根据型号选择

控制选项选工具的5V供电,这里要注意外部电源要断掉

然后按如下步骤选择编译好的HEX文件

这以上就是整个过程。

网友A:
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B:
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