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5单片机

楼主(2020-08-07):
本文介绍了基于中颖SH79F085单片机的电子秤设计方案,给出了硬件电路结构模块,并作出详细分析。本系统采用集成高精度Σ-ΔADC的单片机作主控,外接显示驱动芯片,电路结构简单,抗干扰能力强,工作稳定。本文着重介绍了SH79F085作主控芯片的硬件电路设计,以及应用中的注意事项和要点。关键字:中颖电子 SH79F085 单片机电子秤电子衡器计价秤高精度ADC、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 引言:电子秤是衡器中的一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电子秤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粗糙到精密的全电子化称重产品。近年来,电子秤广泛应用于商业计价、精密衡器、工业包装、仓储运输等领域。目前,市场上的电子秤系统主要有两种方案实现对传感器模拟信号采样:双积分电路和高精度模数转换器(ADC)。双积分电路是一种间接式的A/D转换器,它的基本原理是把待转换的模拟电压变换为与之成比例的时间间隔t,并在t时间内,用恒定频率的脉冲去计数,这就把时间t转换成了数字信号量。双积分电路由于电路复杂,转换时需要软件干预,以及精度较低,一般小于12bit,不能满足高端电子秤应用,因此逐暂被市场淘汰。高精度模数转换器(ADC)一般采用Σ-Δ型转换器,通常分辨率在 16-bit 以上。∑-Δ 转换器又称为过采样转换器,这种转换器由∑-Δ 调制器及连接其后的数字滤波器构成,调制器的结构包括 1 个积分器和 1 个比较器,以及含有 1个 1 位数模转换器的反馈环。∑-Δ 调制器以极高的抽样频率对模拟信号进行抽样,并对两个抽样之间的差值进行低位量化,从而得到用低位数码表示的数字信号即∑-Δ 码,然后将∑-Δ 码送给第二部分的数字抽取滤波器进行抽取滤波,从而得到高分辨率的线性脉冲编码调制的数字信号。因此抽取滤波器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码型变换器,由于∑-Δ 调制器具有极高的抽取速率,通常比奈奎斯特抽样频率高出许多倍,因此Σ-Δ型 A/D 转换器又称为过抽样A/D转换器。∑-Δ模数转换器具有抗干扰能力强、量化噪声小、分辨率高和线性度好等优点。常应用于高性能商业衡器、精密衡器、智能工业仪表、医疗电子等领域。电子秤分类等级: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把电子秤按不同的分度数分成I、II、III、IV四类等级,分别对应不同准确度的电子秤和分度数n的范围,见下表。应用最为广泛的商业衡器对应的衡器等级为III级,II级以上属于精密衡器和基准衡器。

硬件设计:在硬件电路设计方面,由于中颖SH79F085内建20位Σ-Δ模数转换器(ADC)、内建1~200倍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很适合电子秤应用。由于SH79F085内建资源丰富,既能节省外围电路,又方便系统调试,而且也能有效提高系统EMI性能。硬件电路主要包括:SH79F085单片机、电源电路、压力传感器、显示电路、键盘电路。下图为电子秤硬件电路结构。

芯片介绍:SH79F085是上海中颖电子自主研发的集成20 位 Σ-Δ模数转换器(ADC)的CMOS单芯片MCU,是一款专业应用于商用电子秤的SoC 芯片。根据厂家规格资料显示,集成的ADC 具有20-bit分辨率,16-bit以上的有效精度。一般而言,商业衡器的分辨率在1/3000,最高达1/10000。为了确保称重时的稳定性与精准度,电子秤内部的分辨率必须高于外部分辨率一个数量级,通常是5 倍以上,也就是内码是外码的5 倍以上。而SH79F085内建ADC 的可用有效输出码达26 万以上,因此,ADC 精度性能完全满足中准确度商业衡器应用,如果在用户端软件加以滤波处理,也能满足高准确度精密衡器应用。 SH79F085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单片机。在同样振荡频率下,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它具有运行更快速,性能更优越的特性。 SH79F085保留了标准8051芯片的大部分特性。内建资源包括适合于程序和数据的 8K 字节 Flash,512字节RAM和4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1个 UART和外置中断INT0、INT1、INT2。 SH79F085不仅集成EUART标准通讯模块,还集成了20 位 Σ-Δ模数转换器模块(ADC)和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为了达到高可靠性和低功耗,SH79F085集成了看门狗定时器,具有低电压复位功能,提供了2 种低功耗省电模式。
SH79F085内建128KHz RC振荡器和16.6MHz RC振荡器,系统时钟选择128KHz RC 振荡器时,系统功耗约30uA;当系统进入掉电模式时,最低系统功耗仅3uA。在掉电模式下,可通过设定定时器3(timer3)来作时钟唤醒,以固定的间隔频率开启传感器供电电源VDDR,采样传感器称重状态,如果检测到有重量变化,系统进入正常称重计量模式;否则关闭VDDR,系统返回到掉电待机模式,此应用能有效节约系统功耗。因此,SH79F085单片机很适合低功耗系统应用,特别是蓄电池和干电池产品应用。 电路原理:下图为本方案的电路原理图,可以看到选用本方案电路结构精简,用到的外围器件很少。SH79F085单片机工作电压为3.0V~5.5V,内建LDO 稳压源输出2.7V电压(VDDR)提供给传感器供电。AIN2差分端口为称重传感器信号输入,AIN0差分端口为电池电压检测输入。另外,SH79F085内建VREF基准电源,可编程输出范围为:0.1V~0.8V,根据实际需求可通过寄存器来调节输出范围。 在 PCB 印制电路板布局时,最重要的是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分开,避免数字电路的高频噪声对模拟电路的干扰,在本设计中,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采用单点接地方法。另外,称重传感器输出走线应尽量短,且走线对称,可提高系统抗干扰性能和稳定性。

结束语:本文给出了基于中颖SH79F085单片机为核心的电子称设计方案,充分利用了该芯片内建高精度Σ-ΔAD 转换器,整体方案具备电路简单、低功耗、高精度分辨率以及实用性强等特点,具备较高的设计参考价值,适合商业衡器和精准衡器方案推广使用。由于SH79F085内建高精度模数转换器(ADC)和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同样也适合工业温控仪表等小信号采集设备应用。

网友A:
谢谢分享【SH79F085单片机的电子秤设计方案】

网友B:
介绍的好详细啊

网友C:
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D:
很棒,很赞,我认为这种比较好一些。能够很好的调试。能够很好的调试,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