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电路的VTC...

楼主(2020-08-07):
在之前的帖子:

...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5018-1-1.html

中提到了个“魔术”,似乎由此可见“Z”。

其实只是魔术而已,注意原来的输入不再是通常意义的输入,完全变味了。当然,环路增益也变了!

楼主:
在那个帖子中提到这么几点:

1)“Z”本就可以由理论得出,看不见并不等于不存在。

2)“Z”原本就是由不同性质的平衡点构成,显现后根本就没有反应出这些不同。

3)“Z”中的线原本是由相图确定(包括其性质),而这些相图轨迹并未显现出来。

4)由于上述诸多缺陷,还会导致不少误导。

注意最后所说的“误导”,这可是实质性存在的误导!

楼主:
在此坛,那个所谓的“正反馈运放跟随器”便是明显的一例。

不仅这些,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误导,那就是相关问题(弛张振荡器)二维相平面上的状态可以沿着“Z”中间的那条线稳定移动。这个误导不仅此坛有,相关一些教科书中也有(那也是此坛相关言论的源头)。

其实,出现这些误导现在看来并不奇怪,就是源自于认为那些红线是稳定轨迹。根源在于这些人并没有系统地学过动态分析方法(譬如相空间理论)。

关于弛张振荡器的相空间分析,可以参看“21学堂”中的相关论述帖子。

楼主:
VTC——电压传递特性,对于施密特电路而言非常简单,由上述完整特性图去掉那些无关紧要的线便得。见下图。

楼主:
施密特电路VTC

楼主:
注意上图中的那两条蓝线,其是相关相空间轨迹,这是VTC线中相当重要不可或缺的线段。其实,两条稳定平衡点线同样也是由相关相空间轨迹确定(稳定在轨迹末端)。

楼主:
在施密特电路的VTC中,不该出现那个“Z”。实际也不可见。

通常,直观不会骗你。当然,严谨的理论更不会骗你。

网友A:
我说的这么详细,还是看不懂,那是正月里剃头----没舅(救)了!!!

把眼睁大点,看清关键词--static,看清了还敢扯什么【相图】【平衡点】【相空间】吗??????

快60岁了,基本概念还搞不清,没招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