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N76E003使用NULINK连接芯片,ICP正常,keil不正常,点解?

楼主(2020-08-07):
第一次使用这个芯片和仿真器, 使用ICP的时候提示更新,使用ICP更新完后,去keil那里又提示更新, ICP中可以读出芯片信息,但是keil不管是否更新,都无法连接上芯片,这又是什么原因?

这个6990版本 如何下载到un_link中? 好像提示都要升级到这个版本,ICP更新和keil好像都更新了,但是最终更新的版本如何确定呢?

网友A:
让你升级固件而已。

网友A:
你点升级,按照提示操作就行了。在没有让你重新插拔设备的时候不要动,中间会假死一分钟。

网友B:
固件太老,建议你更新呢。

网友C:
根据MDK的提醒,应该是版本不匹配导致的,ICP和MDK就是这样,互相提醒不匹配,因此用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