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大家:新唐的8位N76E003为啥下载失败?

楼主(2020-08-07):
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原因,求新唐N76E003下载失败原因,希望知道的指点下, 先谢过大家了!

测试过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去连接,然后读取片上数据,每次读出来都不一样,但是下载是成功,下面两个图是下载成功后的,两次读取内容(如下,

此外还出现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不断自动断开再连上的现象。):

网友A:
Keil能否下载成功

网友B:
ICEDAT和ICECLK串个100欧左右的电阻试试

网友C:
这个提示多数是接触不良

网友D:
已经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