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关于中颖单片机SH79F083A的ADC问题

楼主(2020-08-07):
有哪位大神用过中颖单片机SH79F083A这片的,为什么驱动信号会是方波而不是我想要的一直高或者低电平呢(AD取样电压稳定)?

网友A:
非常有收获

网友B:
还没有用过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25-09-06):
中颖 SH79F083A 的 ADC 为 10 位逐次逼近型,支持多通道模拟输入。需配置 ADCON0/1 寄存器选通道、时钟源及转换模式,启动转换后查标志位判完成,读 ADRESH/ADRESL 获结果。适用于电池电压检测、传感器信号采集等,注意校准参考电压确保精度。

网友E:
如果信号不稳定,可能是ADC配置问题或者外部电路设计不当

网友D:
SH79F083A 的 ADC 为 10 位逐次逼近型,支持多通道输入,可设内部或外部参考电压。配置 ADCON0/1 选通道、时钟源,启动转换后查标志位,读 ADRESH/ADRESL 得结果。适用于电池监测等,注意校准参考电压,通过中断或查询方式获取数据。

网友F(2025-10-17):
SH79F083A 的 ADC 为 10 位逐次逼近型,支持多通道模拟输入。使用时需配置 ADC 控制寄存器选通道、设置转换时钟(如分频系数),启动转换后查询标志位或用中断获取结果。常见问题有精度偏差(需校准)、通道切换错误(确保配置正确),需注意参考电压选择及输入信号范围匹配手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