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VOTON(新唐) M4/M0 绝对性价比最高的32位机

楼主(2020-08-07):
性价比高的32位机。

一块板子拿在手里,大家最急切的就是该芯片都有什么功能?用什么编译?怎么编译?怎么下

载?怎么调试?怎么烧录? BSP结构怎样?BSP怎么使用?每个IP怎么初始化?别急,下面就一
步一步为大家解开NuMicro家族的面纱。
1.1  概述
MCU的外设像:UART、SPI、I2C、USB、I2S等我们称之为IP。新唐M0和M4的所有芯片,为了
省电,每个IP默认都没有时钟输入,寄存器都不能访问。所以每个IP要使用之前都需要选择时钟
源并使能时钟,然后才能进行IP初始化。
时钟源一般有5个:
1) 内部高速振荡器 12M/16M/22.1184M(不同的芯片内部晶振频率不同)
2) 内部低速振荡器 10K/32K(不同的芯片内部晶振频率不同)
3) 外部高速 4~24M
4) 外部低速 32.768K
5) PLL
一般IP有上面5种时钟源可以选,有的IP不能选择只能用HCLK或者10K。
新唐M0和M4的所有芯片,目前全部内嵌Flash + SRAM,除了NUC505它是SPI Flash+SRAM
的。
1.2 NuMicro  家族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NuMicro家族,NuMicro家族的芯片内核目前有M0和M4。 下面列出一部分型
号。
核为M0 的有:
型号  子型号
NUC100系列  NUC100/NUC120
M051系列  M052/M054/M058/M0516
MINI51系列  MINI51/MINI52/MINI54
NUC130CN/NUC140CN
M0518
May 15, 2015  Page 6 of 245  Rev 1.04
AN0012
MINI58
M0519
NANO系列  NANO100/NANO110/NANO120/NANO130
NANO102/NANO112
NUC123
NUC200系列  NUC200/NUC220/NUC230/NUC240
这些芯片的核都是Cortex-M0,CPU速度从24M ~ 72M,APROM4K~ 128K, RAM 2K ~ 20K。
大都带I2C、SPI、UART、Timer、PWM、WDT、ADC、PDMA和RTC;有的还带USB、
ISO7816、CAN、PS2D、I2S、DAC、ACMP等;PWM多的有20几个,UART多的有6个。总之
外设都很丰富。
核为M4 的有:
型号  子型号
NUC472
NUC442
M451/M451M
NUC505
CPU速度到100M,APROM到512K,SRAM到128K。外设除了上面M0拥有的,还有Ethernet、
Image Capture、OP、QEI、DES/AES、SD卡以及USB OTG。
May 15, 2015  Page 7 of 245  Rev 1.04
AN0012
2  初级篇
M0/M4的芯片内嵌的Flash一般分4块:LDROM、APROM、Dataflash、Config区域
 LDROM一般用来放 ISP 代码,使用 UART、USB、I2C、SPI、CAN 升级代码
 APROM用来放用户程序
 Dataflash用来放数据,有的 MCU是单独的一块,有的通过 Config区域从 APROM 中分
 Config区域用于配置出厂设置,例如:用来配置出厂时从 LDROM启动还是 APROM 启动、
默认启动外部高速晶振还是内部高速晶振、是否使能 Dataflash等等
2.1  环境搭建
NuMicro家族的BSP都支持Keil和IAR两种编译环境,下面的环境以Keil为例说明。安装过程分三

 安装 Keil MDK
 安装 Nu-Link Keil 驱动
 安装 BSP
Nu-Link 是新唐出的 NuMicro 家族的调试、下载、量产工具,所有 NuMicro家族的芯片通用
2.1.1  新 唐 官网
鉴于官网上东东太多,给大家介绍一下常用的M0/M4的东东去哪里找,进入www.nuvoton.com
后会看到下面的分类,M0和M4就分别点击下面两个链接进入
点击M0的话会进入M0的主画面,画面左边有下图的资源类
May 15, 2015  Page 8 of 245  Rev 1.04
AN0012
规格数据:就是各个系列的DataSheet,如果想快速了解该芯片的特性,可以下载这个文件
勘误表: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就是使用该芯片的一些注意事项和限制都在里面
软件:就是各种软件下载, 包括Nu-Link-Keil 驱动和BSP 都在里面
技术参考手册:就是TRM,该文档里面有该芯片各个寄存器的详细介绍
2.1.2  安装 MDK
以Mini51为例说明MDK安装过程
如果大家有新唐的安装盘或者到www.nuvoton.com\NuMicroDVD下载电子档,点击autorun.exe,
就会出现下面的画面
May 15, 2015  Page 9 of 245  Rev 1.04
AN0012
选择Quick Start——>Keil——>然后Step1/2/3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安装盘也没有关系,请到keil网站www.keil.com下载MDK,然后安装
之后一路Next就可以了,keil默认安装在C:\keil下,注意keil安装目录奥,等会Nu-Link-Keil驱动安
装的时候要用。
2.1.3  安装 Nu-Link Keil  驱动
www.nuvoton.com下载 Nu-Link_Keil_Driver_ x.xx.xxxx 和 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 x.xx.xxxx
解压之后,双击就可以安装。ICP是Windows软件,不用Keil的时候可以用这个tool下载。
May 15, 2015  Page 10 of 245  Rev 1.04
AN001

网友A:
这个系列的非常好用,BSP也升级很多版了。

网友B:
有什么功能,速度如何,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支持。BSP和例子丰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