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交流] 新唐单片机N76E003使用NULINK连接芯片,ICP正常,keil不正常,点解?

楼主(2020-08-07):
新唐单片机N76E003使用NULINK连接芯片,ICP正常,keil不正常,点解?
使用ICP的时候提示更新,使用ICP更新完后,去keil那里又提示更新, ICP中可以读出芯片信息,但是keil不管是否更新,都无法连接上芯片,这又是什么原因?
这个6990版本 如何下载到un_link中? 好像提示都要升级到这个版本,ICP更新和keil好像都更新了,但是最终更新的版本如何确定呢?

网友A:
按照提示升级啊,

网友B(2021-12-13):
我在打开ICP TOOL后,连接Nu-link,,识别不到芯片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完蛋了,更新更出问题了

网友:
MDK的驱动版本和调试器版本不一致导致的,用调试器就降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