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交流] 新唐8位单片机MS51FB9AE替换N76E003AT20的问题总结

楼主(2020-08-07):
MS51FB9AE目前是一个很新、高性价比的51 MCU芯片

N76E003AT20 也是热门的单片机,但升级版的MS51FB9AE性能、性价比更好些。

  MS51FB9AE和N76E003AT20管脚兼容,软件无需做变动,只需要在编译器安装最新的插件才可以找到MS51的型号,以下为替换需要注意的地方:

    ① 仿真工具/调试工具(Nu-Link),编译器(Keil / IAR),是一样的,兼容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只是编译器需要安装最新的插件才可以找到MS51的型号。

    ② 如果前面是用N76E003写的代码,只需要安装新版本的Keil Driver 就可以找到 MS51FB9AE/XB9AE/XB9BE的型号。将老的代码编译生成新的烧录码,下载测试就可以了。

    ③ 如果重新设计 MS51,MS51也有它自己的 Demo Code(BSP软件包)。编写代码基于新的软件包来开发即可。也需要客户安装一下新版本的Keil Driver。demo code && Keil Driver已经上传网盘。(我司工程已将新唐规格书,开发环境等资源整理上传到网盘,有需要的可与我联系)

    ④ 两颗芯片差异在新唐官网上就有!

网友A:
总结的挺好

网友B:
除非是用寄存器写的,有可能。否则,MS51带BSP库函数,

网友C:
MS51FB9AE系列?这是新唐现在主推的系列吗?

网友D(2020-09-07):
MS51FB9AE & N76E003,你们觉得哪个名字更亲民

网友E:
非常好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S51FB9AE & N76E003,你们觉得哪个名字更亲民

都一样。。。

网友D:
非常好理解?那麻烦你给我解释下

IO口,I2C有差异

网友F(2020-12-06):
移植一上午76e代码直接换MS51FB9AE 不固定从启而且保存的信息也消失折腾到下午了没发现问题 估计的从新编才行了

请问MS51有单独的软件包吗?在新唐官网好像没找到

网友G(2021-01-06):
可以发一下开发环境吗

网友H:
请问在IAR开发环境下,如何才能在菜单里找到MS51FB9AE??需要安装什么插件呢?

网友I:
官网下载的手册中 关于ADC的ADCCON1 ADCEX ADCEN描述 是不是反了 和头文件里面的定义似乎不一样

网友J(2021-03-30):
担心吧N76E003的毛病带到MS51里!管脚兼容还不错。
N76E003的掉电唤醒,多次唤醒比单次唤醒的时间误差极大。仿真与脱机的唤醒时间没法用。补偿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网友K(2021-07-19):
现在很少用51了,不过楼主总结的还是很精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