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无线遥控摄像四轮车--Ameba Arduino

楼主(2020-08-07):
四轮小车的制作很容易,但是在这基础上在加入wifi无线控制和摄像头实时画面播放就比较难了,瑞昱的ameba RTL8195自带wifi,并配有4.5MB的内存RAM,可以轻松实现这个功能,以下就是制作的教程:

材料准备
  • Ameba x 1
  • L298N H-Bridge x 1
  • 4轮车 or 2轮车+万向轮 x 1
  • Android Phone x 1
  • Logitech C170 web cam x 1
  • Mirco USB OTG adapter x 1
  • 18650 Li-ion battery >= 2
  • 18650 batter holder x 1

范例说明
  • 电源选择
在之前的范例里,可以使用一般的行动电源并且让Ameba供电给L298N Bridge与马达,但这次加上摄影机之后,一般的行动电源通常无法负荷。这里我们改用18650电池。
18650锂离子电池, 之所以叫18650, 因为它的大小通常是直径18mm, 长度65mm。它常用于行动电源、手电筒、笔电电池等等。一般的18650电池的额定电压为3.7V,但充饱时的电压则视材料而有差异。它在使用上要注意安全,避免让电池曝晒在高温的环境中,充电时也要注意是否有过充或电压不稳的现象,详细的使用规范请上网查询。
我们使用2颗18650电池,并且使用串连的电池盒之后,电压大约为7.4V。 L298N Bridge通常可以接受7V~12V的供电,我们将电池盒接上L298N。
L298N上面有额外提供5V的电源输出,我们可以使用这个5V电源。
  • 接线
更改电源与加上Camera的接线如下图
  • 下载library并执行
请下载AmebaMotors 1.0.3 版的library:
https://github.com/ambiot/amb1_arduino/raw/master/Arduino_libraries/AmebaMotors-1.0.3.zip
下载之后,参考Arduino官方网站的教学**将zip档的library加入Ameba:
https://www.arduino.cc/en/Guide/Libraries#toc4
如果之前已经下载过AmebaMotors 1.0.1版, 那么请先删除之前的版本, 它的位置可以在“File” -> “Preferences”, 选项里有个Sketchbook location, 这个位置就是Arduino IDE预设放置sketch与library的地方, 以下图为例, 它放在“D:\workspace\arduino”, 那么library的位置就会是“D:\workspace\arduino\libraries\AmebaMotors”, 请先将这个library删除再安装Ameba Motors 1.0.3版
然后打开范例, “File” -> “Examples” -> “AmebaMotors” -> “car2wd_mobile_plus_uvc”,
修改之前的操作步骤如下:
1. 上传程式码:这次我们先上传程式码到Ameba
2. 接线:接线的方式前面的图片,
3. 手机下载app:由以下连结直接下载:Car Remote 2.0
支援UVC的版本是1.1之后, 请确认目前的版本
4. 将手机连上Ameba:进入 “设定” -> “Wi-Fi”,在ssid列表中找到 ssid “mycar”,点选之后会要求输入密码,请输入密码 “12345678”,然后确认已连线。因为Ameba并没有连到Internet,所以有些Android手机会跳出讯息说没有网路能力,甚至自动地帮你断线连到其它ssid,请注意是否正确连上。
程式码说明

  • 控制小车的程式码请参考小车范例
  • 控制UVC的方式请参考UVC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