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的嵌入式温度测量系统

楼主(2020-08-07):
DSP的嵌入式温度测量系统

为了实现嵌入式温度测量系统,提出了基于MZBB-2铂薄膜热敏与TMS320F2812DSP控制芯片的嵌入式解决方案,
完成了该系统的硬件设计与软件设计。系统硬件组成包括TMS320F2812DSP处理器、FPGA控制器、ADC转换电路等部分,
其中TMS320F2812DSP处理器是控制系统的核心,该芯片通过片上寄存器控制负责ADC转换的控制工作,并且完成电阻数
据采集、温度计算,并且将温度测量结果由通信系统发送给控制系统。实验结果表明,温度测量精度达到设计要求,满足了实
时温度采集的要求,该方案运行稳定可靠,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楼主:
温度是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物理量,是工农业生产
及科学实验中需要测量的重要参数[1-2]。在航空、航天领
域中,由于温度变化对设备可能产生影响,包括降低系统
的成像质量,影响分辨率,因此,在这些系统中对温度的控
制十分重要[3-4]。
MZBB-2铂薄膜热敏电阻器是由特定的金属氧化物
按一定比例混合压制形成的温度传感器件,MZBB-2铂薄
膜热敏电阻器具有体积小、灵敏度高、响应快及稳定性好
等优点,其标称值为100 Ω(Pt100)、500 Ω(Pt500)、
1 000Ω(Pt1000)3种。该系列铂薄膜热敏电阻器耐振动、
冲击及潮湿、工作寿命长,因而可满足军事、科技等领域中
对温度测量、控制及补偿要求[5-6]。MZBB-2系列铂薄膜
热敏电阻器为片式结构,引线采用0.2mm 的铂丝,外表
面为玻璃釉包封。因此可直接将其贴覆在被测物体的表
面,也可将其镶嵌在槽内,还可以封装于金属或陶瓷套管
内,用于不同的温度测量场合。
根据实际项目的使用要求,使用TI 公司的
TMS320F2812DSP处理器与MZBB-2温度传感器组成了
温度测量系统,其中ADC转换部分由DSP芯片通过片上
寄存器完成,阻值测量及温度计算由DSP处理器完成,并
将温度测量结果发送给控制系统。该方案满足了对系统
对温度测量的准确性与速度要求,工作稳定可靠。

楼主:
初始化工作需要首先复位ADC转换模块,将RESET
寄存器设置为1,3个时钟周期后,RESET位自动恢复为
0,这时可以修改其他ADC寄存器。然后将SUSMOD寄
存器设置为0,ADC运行在模式0下,即忽略仿真悬挂模
式;然后设计采样窗口长度,将ACQ_PS0寄存器设置为
0;然后设置CPS寄存器,即ADC内核时钟定标器,设置
其时钟为外围时钟HSPCLK;设置ADC连续运行模式,
即将CONT_RUN寄存器设置为1;设置级联排序模式为
单排序模式,SEQ1和SEQ2工作在单16路排序器模式
下,将SEQ_CASC设置为1;设置ADCBGRFDN寄存器,
将带隙和参考电路电源开;设置ADCPWDN 寄存器,将
ADC内核的模拟电路电源开;设置ADCCLKPS寄存器,
将内核时钟定标;设置SMODE_SEL寄存器为1,将采样
模式设置为同时采样模式;设置CONV寄存器,定义一次
自动转换时的最大转换数。

楼主:
希望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A:
嗯, 前端是信号输入部分, 讲得蛮详细的,   后端的控制系统在加上,  有了调温和控温,  这个测量系统才更有意义

网友B:
实时性非常好

网友C:
会不会大材小用

网友D:
精度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