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LMX2594初识-1

楼主(2020-08-07):
mx, lm, AC

楼主:
0MHz 至 15GHz 输出频率
在 100KHz 偏频和 15GHz 载波的情况下具有 -110dBc/Hz 的相位噪声
7.5GHz 时,具有 45fs rms 抖动(100Hz 至 100MHz)
可编程输出功率
PLL 主要规格
品质因数:-236dBc/Hz
标称 1/f 噪声:-129dBc/Hz
最高相位检测器频率
400MHz 整数模式
300MHz 分数模式
32 位分数 N 分频器
用可编程输入乘法器消除整数边界杂散
跨多个设备实现输出相位同步
支持具有 9ps 分辨率可编程延迟的 SYSREF
用于 FMCW 应用的频率斜升和线性调频脉冲生成 能力
小于 20µs VCO 校准速度
3.3V 单电源运行

楼主:
LMX2594 是一款高性能宽带合成器,可在不使用内部加倍器的情况下生成 10MHz 至 15GHz 范围内的任何频率,因而无需使用分谐波滤波器。品质因数为 -236dBc/Hz 的高性能 PLL 和高相位检测器频率可实现非常低的带内噪声和集成抖动。高速 N 分频器没有预分频器,从而显著减少了杂散的振幅和数量。还有一个可减轻整数边界杂散的可编程输入乘法器。

LMX2594 允许用户同步多个器件的输出,并可在 输入和输出之间确定需要延迟的情况下 应用。频率斜升发生器可在自动斜坡生成选项或手动选项中最多合成 2 段斜坡,以实现最大的灵活性。通过快速校准算法可将频率加快至 20µs 以上。LMX2594 增添了对生成或重复 SYSREF(符合 JESD204B 标准)的支持,此 SYSREF 是高速数据转换器的理想低噪声时钟源。此配置中提供了精细的延迟调节(9ps 分辨率),以解决板迹线的延迟差异。

LMX2594 中的输出驱动器在载波频率为 15GHz 时提供高达 7dBm 的输出功率。该器件采用单个 3.3V 电源供电,并具有集成的 LDO,无需板载低噪声 LDO。

网友A(2021-09-18):
替换LMX2594, ADF5610  ADF4372 ADF5355
联系QQ:191321088  微信号:sen961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