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LMX2594初识-4-应用手册

楼主(2020-08-07):
适用于高速示波器和宽带数字转换器的 12.8-GSPS 模拟前端参考设计

楼主:
描述
此参考设计提供了一个用于实现 12.8GSPS 采样率的交错射频采样模数转换器 (ADC) 的实用示例。这可通过对两个射频采样 ADC 进行时序交错来实现。交错需要在 ADC 之间进行相移,此参考设计通过 ADC12DJ3200 的无噪声孔径延迟调节(tAD 调节)功能来实现相移。此功能还可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交错 ADC 常见的失配问题:最大程度地提升 SNR、ENOB 和 SFDR 性能。此参考设计还采用了支持 JESD204B 的低相位噪声时钟树,该时钟树通过 LMX2594 宽带 PLL、LMK04828 合成器以及抖动清除器来实现。

楼主:
特性
采用时序交错 12 位射频采样 ADC,采样率高达 12.8GSPS
高达 6GHz 带宽的模拟前端支持
出色的采样时钟相位调整(19fs 分辨率)
多个 ADC 的相位同步
输入电压为 12V 时,配套电源参考设计的效率高于 85%
JESD204B 支持 8 个、16 个或 32 个 JESD 通道,每通道的数据速率高达 12.8Gbps

网友A:
支持下,谢谢分享,首页如何做到图形是动的呢?比较好奇。

网友B(2021-09-06):
楼主,可以考虑下国产IC来做设计 ,QQ191321088

网友B:
我有国产是一款集成VCO的超宽带高性能频率合成器。 功能和lmx2594一样。
可以了解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国产是一款集成VCO的超宽带高性能频率合成器。 功能和lmx2594一样。
可以了解下! ...

国产的是那个片子可以代替LMX2594

网友B:
可以的
加我qq:191321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