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问一个大胆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任意IO口做IAP

楼主(2020-08-07):
是否可以通过任意IO口做IAP

网友A:
反正你能通过IO口负责将数据收进来就行。

不过你何苦呢?现存的通信口为何不用?一般来讲这个通信口作为IAP后可以另作它用。

网友B:
必须可以,苦不苦就自己体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你能通过IO口负责将数据收进来就行。

不过你何苦呢?现存的通信口为何不用?一般来讲这个通信口作为IA ...

我这样做的意思是 可以给其他的用户一种迷惑。。。让他们搞不懂是如何来进行 固件 IAP 的!

网友C:
没必要也不重要,你可以模拟一个串口出来,但是通信速度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