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ADC采样频率的理解

楼主(2020-08-07):
STM32 ADC采样频率的理解

楼主:
翻了网络上许多帖子,有的说法,采样频率是要根据你自己设定的时钟定时设置的,一堆麻烦的计算过程。我算到后面自己都乱了。
后来,在别的帖子上看到另一个说法,采样频率是可以设置固定值的。
如果设置PLCK2为8分频,那么ADCCLK为 72M/8=9MHz。
最大的采样周期是239.5个周期,那么最小采样频率:9M/(239.5+12.5)=35.7KHz
那么我要AD 1500Hz的信号,已经恰恰有余了,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A:
我认同你的理解,采样频率可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