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交流] M051驱动LCD1602液晶屏程序

楼主(2020-08-07):
新唐的M051单片机性价比不错,而LCD模块 16x2 在电子应用中特别常用,以下下面给出一个M051驱动LCD1602液晶屏程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include "LCD1602.h"
/***************************************************
*          大量宏定义,便于代码移植和阅读
***************************************************/
#define LCD1602_LINE1        0
#define LCD1602_LINE2        1
#define LCD1602_LINE1_HEAD   0x80
#define LCD1602_LINE2_HEAD   0xC0
#define LCD1602_DATA_MODE    0x38
#define LCD1602_OPEN_SCREEN  0x0C
#define LCD1602_DISP_ADDRESS 0x80
#define LCD1602_RS_PIN   0
#define LCD1602_RW_PIN   1
#define LCD1602_EN_PIN   2
#define LCD1602_RS(x)      {if((x))P0_DOUT|=  1UL<<LCD1602_RS_PIN;else   P0_DOUT&=~(1UL<<LCD1602_RS_PIN);}//RS引脚控制
#define LCD1602_RW(x)      {if((x))P0_DOUT|=  1UL<<LCD1602_RW_PIN;else   P0_DOUT&=~(1UL<<LCD1602_RW_PIN);}//RW引脚控制
#define LCD1602_EN(x)      {if((x))P0_DOUT|=  1UL<<LCD1602_EN_PIN;else   P0_DOUT&=~(1UL<<LCD1602_EN_PIN);}//EN引脚控制
#define LCD1602_PORT(x)     LS164Send((x))                       //发送数据
/********************************************
*函数名称:LCD1602WriteByte
*输    入:ucByte 要写入的字节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 写字节
********************************************/
VOID LCD1602WriteByte(UINT8 ucByte)
{
     LCD1602_PORT(ucByte);
     LCD1602_RS(HIGH);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LOW);
     Delayus(5000);
     LCD1602_EN(HIGH);
}
/********************************************
*函数名称:LCD1602WriteCommand
*输    入:ucCmd 要写入的命令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 写命令
********************************************/
VOID LCD1602WriteCommand(UINT8 ucCmd)
{
     LCD1602_PORT(ucCmd);
     LCD1602_RS(LOW);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LOW);
     Delayus(5000);
     LCD1602_EN(HIGH);
}
/********************************************
*函数名称:LCD1602SetXY
*输    入:x 横坐标 y 纵坐标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 设置坐标
********************************************/
VOID LCD1602SetXY(UINT8 x,UINT8 y)
{
  UINT8 address;
     if(y == LCD1602_LINE1)
     {
        address=LCD1602_LINE1_HEAD+x;
     }
     else
     {
        address=LCD1602_LINE2_HEAD+x;
     }
  LCD1602WriteCommand(address);
}
/********************************************
*函数名称:LCD1602PrintfString
*输    入:x 横坐标 y 纵坐标 s字符串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 打印字符串
********************************************/
VOID LCD1602PrintfString(UINT8 x,
                         UINT8 y,
                         UINT8 *s)
{
  LCD1602SetXY(x,y);       //设置显示坐标

     while(s && *s)
     {
        LCD1602WriteByte(*s);     //显示逐个字符
        s++;

     }
}
/********************************************
*函数名称:LCD1602ClearScreen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 清屏
********************************************/
VOID LCD1602ClearScreen(VOID)
{
  LCD1602WriteCommand(0x01);
     Delayus(5000);
}
/********************************************
*函数名称:LCD1602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 初始化
********************************************/
VOID LCD1602Init(VOID)
{
     P0_PMD &= ~(3UL<<(LCD1602_RS_PIN<<1));
     P0_PMD &= ~(3UL<<(LCD1602_RW_PIN <<1));
     P0_PMD &= ~(3UL<<(LCD1602_EN_PIN <<1));
  P0_PMD |= 1UL<<(LCD1602_RS_PIN<<1);
  P0_PMD |= 1UL<<(LCD1602_RW_PIN <<1);
  P0_PMD |= 1UL<<(LCD1602_EN_PIN <<1);
  LCD1602ClearScreen();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DATA_MODE);   //显示模式设置,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
                                               //8位数据接口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OPEN_SCREEN); //开显示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DISP_ADDRESS);//起始显示地址
     LCD1602ClearScreen();
}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函数主体
******************************************/
INT32 main(VOID)
{
//     Un_Lock_Reg();        //ISP下载时保护FLASH存储器
PROTECT_REG
(
   PWRCON |= XTL1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
   LS164Init();           //74LS164初始化
   LCD1602Init();           //LCD1602初始化
  )
     LCD1602PrintfString(0,LCD1602_LINE1,"Hello World!");  //打印第一行
  LCD1602PrintfString(0,LCD1602_LINE2,"I Love You!");  //打印第二行

  while(1);
}

网友A:
之前试过效果非常好,速度快了,各种时序都容易做

网友B:
LCD控制。如果用8PIN控制,那肯定需要很多IO。

网友C:
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D:
很棒,很赞,我认为这种比较好一些。能够很好的调试。希望国产的单片机越来越强大。

网友E(2020-09-07):
我有个这种屏幕坏了。